cpu226和EM277作为profibus从站,DCS端为主站

楼主(2018-05-09):
cpu226和EM 277作为profibus从站,DCS端为主站,怎么写CPU226端的程序及设置。

包括开关量和模拟量

网友A:
200这端不用设置,把整理好的数据发到V寄存器中,就行了吧。记住V对应的变量就行。

网友A:
在S7-200系统中不需要对通讯进行组态和编程,只需要将要进行通讯的数据整理存放 在V存储区与S7-300的组态EM277i 从站时的硬件I/O地址相对应就可以了。  EM277i上拨位开关拨到DCS组态的地址就行了吧。

楼主:
谢谢。怎么把数据放到V存储区呢用move指令吗?有没有类似的例程呀 回复内容: 对:liuhaiyang在S7-200系统中不需要对通讯进行组态和编程,只需要...内容的回复!

网友B:
回复内容: 对:翙翙雝雝谢谢。怎么把数据放到V存储区呢用move指令吗?有没有...内容的回复! 是。mov到主站组态的对应V区就行。

网友C:
不要写什么程序吧,就看你传什么数据了,一般都是传到V区,然后看你的上位机支持什么形式的就行了。

网友D:
我也有这个疑问问题

网友E:
楼上正解!你可以自己测试下!

网友F(2018-06-08):
S7-200这边不用编程,不用写任何代码,只需要将通讯的数据整理出来存储到一段连续的V存储区内就可以了。

网友G:
首先感谢同志们的热心答疑,楼主得到满意答案之后(或者别的途径获取解决问题办法后),建议跟帖分享一下。同时为了答疑者获得积分奖励,悬赏帖子不要忘记及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