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系统一些实用的检测和维护知识

楼主(2018-05-09):
摘要:在日常工作当中, 为了让系统能长期正常运行,定期对PLC系统进行检查和维护是必不可少的,对此小编在这里分享一些PLC系统一般故障诊断和排除方法给大家哦!有不完善地方欢迎大家来补充!

一、plc检查与维护

1.定期的做检查

  PLC是工业控制设备,尽虽然在可靠性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是工作环境对PLC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通常每隔半年时间应对PLC做一个定期的检查。如果PLC的工作条件不符合规定的标准,就要做一些应急处理,以便使PLC工作在规定的标准环境当中。

 2.日常维护

  PLC两个易损元器件:锂电池和继电器输出触点。由于存放用户程序的随机存储器(RAM),计数器和具有保持功能的辅助继电器等均用锂电池保护,锂电池的寿命大约是5年时间,当锂电池的电压逐渐降低达一定程度时,PLC基本单元上电池电压跌落指示灯亮。会提示用户注意,有锂电池所支持的程序还可保留一周左右,必须更换电池,这是日常维护当中的主要内容。

 调换锂电池方法:

  ① 在拆装前,应先让PLC通电15S以上(这样可使作为存储器备用电源的电容器充电,在锂电池断开后,该电容可队PLC做短暂供电,以保护RAM中的信息不丢失);

  ② 断开PLC的交流电源

  ③ 打开基本单元的电池盖板

  ④ 取下旧电池,装上新电池

  ⑤ 盖上电池盖板

  更换电池时间要尽量短,一般不允许超过3min。如果时间过长,RAM中的程序将消失。

二、故障查找

  PLC有很强的自诊断能力,当PLC自身故障或外围设备故障,都可用PLC上具有的诊断指示功能的发光二极管的亮灭来诊断。

  下面以一种plc做为描述样板,其余各型PLC大同小异,介绍plc的维护、诊断、更换的方法。

 维护概述

  一般各型PLC(以一种plc做为描述样板,其余各型PLC大同小异)均设计成长期不间断的工作制。但是,偶然有的地方也需要对动作进行修改,迅速找到这个场所并修改它们是很重要的。修改发生在PLC以外的动作需要许多时间。

查找故障的设备

  PLC的指示灯及机内设备,有益于对PLC整个控制系统查找故障。编程器是主要的诊断工具,他能方便地插到PLC上面。在编程器上可以观察整个控制系统的状态,当您去查找PLC为核心的控制系统的故障时,作为一个习惯,您应带一个编程器或笔记本。

基本的查找故障顺序

  提出下列问题,并根据发现的合理动作逐个否定。一步一步地更换各种模块,直到故障全部排除。所有主要的修正动作能通过更换模块来完成。 除了一把螺丝刀和一个万用电表外,并不需要特殊的工具,不需要示波器,高级精密电压表或特殊的测试程序。

  1、PWR(电源)灯亮否?如果不亮,在采用交流电源的框架的电压输入端(98-162VAC或195-252VAC)检查电源电压;对于需要直流电压的框架, 测量+24VDC和0VDC端之间的直流电压,如果不是合适的AC或DC电源,则问题发生在PLC之外。如AC或DC电源电压正常,但PWR灯不亮,检查保险丝, 如必要的话,就更换CPU框架。

  2、PWR(电源)灯亮否?如果亮,检查显示出错的代码,对照出错代码表的代码定义,做相应的修正。

  3、RUN(运行)灯亮否?如果不亮,检查编程器是不是处于PRG或LOAD位置,或者是不是程序出错。如RUN灯不亮,而编程器并没插上,或者编程器处于RUN方式 且没有显示出错的代码,则需要更换CPU模块。

  4、BATT(电池)灯亮否?如果亮,则需要更换锂电池。由于BATT灯只是报警信号,即使电池电压过低,程序也可能尚没改变。更换电池以后, 检查程序或让PLC试运行。如果程序已有错,在完成系统编程初始化后,将录在磁带上的程序重新装入PLC。

 5、在多框架系统中,如果CPU是工作的,可用RUN`继电器来检查其它几个电源的工作。如果RUN继电器未闭合(高阻态),按上面讲的第一步检查AC或DC电源如AC 或DC电源正常而继电器是断开的,则需要更换框架。

一般查找故障步骤

  其他步骤于用户的逻辑知识有关。下面的一些步骤,实际上只是较普通的,对于您遇到的特定的应用问题,尚修改或调整。查找故障的最好工具就是您的感觉和经验。首先,插上编程器,并将开关打到RUN位置,然后按下列步骤进行。

  1、如果PLC停止在某些输出被激励的地方,一般是处于中间状态,则查找引起下一步操作发生的信号(输入,定时器,线川,鼓轮控制器等)。 编程器会显示那个信号的ON/OFF状态。

  2、如果输入信号,将编程器显示的状态与输入模块的LED指示作比较,结果不一致,则更换输入模块。入发现在扩展框架上有多个模块要更换, 那么,在您更换模块之前,应先检查I/O扩展电缆和它的连接情况。

  3、如果输入状态与输入模块的LED指示指示一致,就要比较一下发光二极管与输入装置(按钮、限位开关等)的状态。入二者不同,测量一下输入 模块,如发现有问题,需要更换I/O装置,现场接线或电源;否则,要更换输入模块。

  5、如信号是线川,没有输出或输出与线川的状态不同,就得用编程器检查输出的驱动逻辑,并检查程序清单。检查应按从有到左进行, 找出第一个不接通的触点,如没有通的那个是输入,就按第二和第三步检查该输入点,如是线川,就按第四步和第五步检查。要确认使主控继电器步影响逻辑操作。

  6、如果信号是定时器,而且停在小于999.9的非零值上,则要更换CPU模块。

  7、如果该信号控制一个计数器,首先检查控制复位的逻辑,然后是计数器信号。按上述2到5部进行。

组件的更换

  下面是更换系统的步骤

  一、更换框架

  1、切断AC电源 ;如装有编程器,拔掉编程器 。

  2、从框架右端的接线端板上,拔下塑料盖板,拆去电源接线。

  3、拔掉所有的I/O模块。如果原先在安装时有多个工作回路的话,不要搞乱IU/O的接线,并记下每个模块在框架中的位置,以便重新插上时不至于搞错。

  4、如果CPU框架,拔除CPU组件和填充模块。将它放在安全的地方,以便以后重新安装。

  5、卸去底部的二个固定框架的螺丝,松开上部二个螺丝,但不用拆掉。

  6、将框架向上推移一下,然后把框架向下拉出来放在旁边。

  7、将新的框架 从顶部螺丝上套进去,

  8、装上底部螺丝,将四个螺丝都拧紧。

  9、插入I/O模块,注意位置要与拆下时一致。

  如果模块插错位置,将会引起控制系统危险的或错误的操作,但不会损坏模块。

  10、插入卸下的CPU和填充模块。

  11、在框架右边的接线端上重新接好电源接线,再盖上电源接线端的塑料盖。

  12、检查一下电源接线是否正确,然后再通上电源。仔细地检查整个控制系统的工作,确保所有的I/O模块位置正确,程序没有变化。

 二、CPU模块的更换

  1、切断电源,如插有编程器的话,把编程器拔掉。

  2、向中间挤压CPU模块面板的上下紧固扣,使它们脱出卡口。

  3、把模快从槽中垂直拔出。

  4、如果CPU上装着EPROM存储器,把EPROM拔下,装在新的CPU上。

  5、首先将印刷线路板对准底部导槽。将新的CPU模块插入底部导槽。

  6、轻微的晃动CPU模块,使CPU模块对准顶部导槽。

  7、把CPU模块插进框架,直到二个弹性锁扣扣进卡口。

  8、重新插上编程器,并通电。

  9、在对系统编程初始化后,把录在磁带上的程序重新装入。检查一下整个系统的操作。

 三、I/O模块的更换

  1、切断框架和I/O系统的电源。

  2、卸下I/O模块接线端上塑料盖。拆下有故障模块的现场接线。

  3、拆去I/O接线端的现场接线或卸下可拆卸式接线插座,这要视模块的类型而定。给每根线贴上标签或记下安装连线的标记,以便于将来重新连接。

  4、向中间挤压I/O模块的上下弹性锁扣,使它们脱出卡口。

  5、垂直向上拔出I/O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