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0框架故障诊断

楼主(2018-05-09):
关于3500框架故障诊断,检查步骤如下:

1、检查LED状态根据每个通道设置的输入电压范围的上限和下限,3500监测系统持续地监视现场接线的状态,如果输入超出了这些限值中OK灯将熄灭,BYPASS灯会亮起。3500框架故障诊断的第一步是检查监视器的前面板状态LED灯。LED灯显示监视器的状态如下:OK:表示该监视器的I/O模块都运行正常;TX/RX:一直闪烁,频率与数据接收和发送相同;Bypass:表示监视器的一些功能暂时受到抑制。

2、 验证窗口信息(Verification Utility)

Verification窗口上显示3500框架状态和卡件输出的信息,通过显示框架、卡件和通道的状态/设置参数,该窗口可以帮助快速诊断问题。

3、 系统事件列表当监视器的LED灯指示一个潜在的问题时,我们可以通过调用监视器自检,在系统事件列表中观察自检的结果,研究出现的问题。我们可以从Utilities菜单中调用监视器自检,如图3所示。注意自检期间监视器将离线,直到自检结束,测试结果才会出现在系统事件列表中,要看到测试的结果,必须点击Latest Events按钮更新列表。系统事件列表只显示摘要信息,在Class这一列中的数字表示事件的轻重程度,0表示最严重,4表示最不严重,对于故障诊断,要特别注意严重程度为0和1

4、 启动监视器自检3500组态软件不允许监视器的不恰当的配置和使用,然后,以下错误情况可能会出现:1)、信号的量程或OK限值设置不正确;2)、错误或无用的设定值调整;3)、传感器设置错误。一些需要动态配置的设备,如缸体热膨胀或阀位位置监视器,必须根据要求的次序进行配置。

5、 替换卡件

3500配置软件不允许错误配置与监视器配合使用的I/O模块。在设置软件导入框架所使用的I/O类型时,针对特定监视器,只提供了该监视器可以使用的I/O

  对于兼容性的问题,老的监视器和I/O模块可能无法与新设备兼容,3500的配置软件可以轻松地访问固件版本信息,实现固件升级可通过硬件方式或软件方式进行。通过选择设置软件或者3500显示软件中的软件开关,通道或者整个监视器可以在任何时候被置于旁路状态,注意,虽然旁路的监视器或通道不能再触发继电器设备,但对于关键机组,还是必须采用合理的预防措施,因为旁路操作可能会改变继电器的状态。当监控系统处于带电状态时,监视器和电源可以从框架中移除(热插拔功能),当监视器重新插入时,将进入自检程序,监视器将被旁路。尽管监视器和电源(一次一个)可以在通电时移除,但以下情况不应该进行热插拔:(1)框架接口模块(RIM)或瞬态数据接口模块(TDI),与外部设备的通讯和监视器管理信息将丢失,可能造成不可预料的结果;(2)更换某些I/O模块可能会给操作工带来一些安全危害,损坏I/O模块和相应的监视器,也可能由于它们的断开而导致跳机。

希望以上信息对各位接触过本特利3500系统操作的专工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