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定量包装秤保养方法

楼主(2018-05-09):
第一, 当出现下料不顺畅的时候。或者是计量时好时坏,那很有可能是物料里面有杂物或者是阻力过大,导致

了偏离重心,在这种情况尽量选择关机重启,检查下料斗里是否有草棍等杂物。排除大体积的杂物,调整好位置

调整一下就可以。

第二, 电动定量包装秤使用时要注意秤体是使用220V电还是380V电,一般在使用的注意事项里都有标注,千万

不能接错电。

当出现了包装规格物料计量不准确的情况,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情况,因为如果不准确,就可能会导致后续的一

系列纠纷。可能是出现了传感器的位置不准确,或者是填充完成后出现超高速运转,从而产生漏料的现象,需要

加防漏网。而圣能科技的电动定量包装秤专门针对颗粒物料设计,使用淌料更加顺滑的不锈钢内胆材质,不会出

现物料卡住,下料不畅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