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赛smc604数据存储问题

楼主(2018-05-09):
小弟初次使用雷赛smc604伺服控制器,程序都是自己编的,就是触摸屏设定好的数据,只要设备断电后在开启,数据就都没有了,请问雷赛的数据寄存器不是断电保持吗,要怎样才可以断电保持!万分感谢!

网友A(2018-11-08):
楼主,你下载至FLash没有,下载至flash永久保存的,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下载至flash,需要掉电保存的存放至铁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