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秤安装中易忽略的问题

楼主(2018-05-10):
安装有皮带秤的带式输送机是一个完整的称重系统,用户一般只注重选择皮带秤的精度与产品质量,却忽略或轻视了带式输送机自身的问题,导致皮带秤安装后长期稳定差,难于实现初的目标。因此,当新厂设计或老厂改造增装皮带秤时,对将要安装皮带秤的带式输送机应按照称重系统的耍求进行设计或改造;

1带式送机长度对皮带安装的限制

输送机长度决定了输送皮带的长度而皮带长度又将影响其质量的均衡和张力的变化。

2带式送机结构对皮带秤安装的影响
在设计制造皮带秤时,称重传感器和秤架组的变形是受到控制的因而唯一可变的是输送机机身的变形。输送机的最大送量,取决于中间机架的槽钢。当皮带砰的称里框架采用4个或6个支点着力于机架时,一般不会引起严重变形。
但在最大载荷通过时的重力作用下,有些安装皮带的机架就显得单薄,钢刚性不够会引起机架变形或振动,对皮带秤的准确性影响较大。故必须对安装皮带秤称重框架位置及前后的机架进行加固或改造。

3选择拉紧装置时应注意的问题
拉紧装置大致有3螺杆调节式、车式(重力式尾轮处)和垂直式〔重力式靠近首轮处)。使用螺杆调节式拉紧装置的带式输送机,因不能自动调节皮带的张紧力,不宜安装皮带秤;车式由于中间传力环节比较多,用于直接调节张紧力较慢,小车滚轮及改变传力方向的中间滑轮易卡涩导致重心偏移受力不均匀也不是安装皮带秤的最佳选择;而垂直式(重力式靠近首轮处)是最好的选择。
车式和垂直式这两种拉紧装置的关键是重锤的配重,计算比较复杂一般带式输送机生产厂家已根据要求计算并配置重锤。但是,计算值和实际值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差而且运行一段时间或更换新皮带后会有所变化,要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