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松下FP-XH位置控制数据表的问题

楼主(2018-05-10):
新手,刚接触松下的PLC,想请问一下F385写入的位移和速度单位是脉冲数和脉冲数每秒吗?然后F384读取的当前位移也是脉冲数吗?这些跟实际位移和速度怎么换算过来,是需要自己另外运算编程吗?

我在论坛里看到有网友回复的这样一张图片,我很奇怪为什么读取的数值要乘100才是经过值?然后那个DT0可以用F33这样去运算吗,不是会一直除下去?

楼主:
谁能帮我解答一下吗?

网友A:
楼主。请问FP-XH-C60T 进行485通信,怎么进行高低16位数据交换,怎么判断发送是否正确,有例子吗。邮箱2029921776@qq.com,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FP-XH-C60T 进行485通信,怎么进行高低16位数据交换,怎么判断发送是否正确,有例子吗。邮箱2029921776@qq.com,多谢

我都刚接触松下的,我试了跟我用的温控模块485通信是不用转换的,直接读写。

网友B(2018-12-24):
位置单位是脉冲数,速度单位是频率,K100是轴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