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12个步进电机

楼主(2018-05-10):
各位大侠,PLC怎么控制12个步进电机?具体怎么操作,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18-11-09):
你用的什么PLC呀,买运动控制模块就行了呀,我用过一款松下的,一体式的可以带12个轴,FP-XHM8N12T吧好像

网友B(2018-12-17):
可以搜下 串口八轴运动控制器,PLC与控制器之间串口通信,PLC发运行指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