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
三菱QPLC,求指教

楼主(2018-05-10):
三菱Q系列 怎批量复位 M 【辅助继电器】?

网友A:
使用BKRST指令,例如复位M0~M7,你可以: BKRSTM0K8

楼主:
回复内容: 对:yuanle使用BKRST指令,例如复位M0~M7,你可以:BK...内容的回复! 谢谢 么么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BKRST指令,例如复位M0~M7,你可以:B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