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一段程序代码?

楼主(2018-05-10):
大神看看这个G352是什么代码,谢谢。

网友A:
只是梯形图的一段吗?

楼主:
回复内容: 对:否极泰来只是梯形图的一段吗?内容的回复!

就想问问U0C/G352

网友B:
这个是用了符号定义,所以你看到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用了符号定义,所以你看到的就是这样的!

三菱用出新高度了~~~~ 这个就是FROM/TO指令的MOV等效用法。 U0C代表模块编号,在Q系列中代表组态的模块的XY首地址,G352代表模块的BFM352编号,对应的模块手册上会写明BFM352什么意思。

网友D:
轴看看对应的轴

楼主(2018-06-22):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这个是用了符号定义,所...

谢了。

网友E(2020-11-11):
G352代表模块的BFM352编号,对应的模块手册上会写明BFM352什么意思。

网友F(2021-05-29):
得多花点时间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