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SFL指令使用方法?

楼主(2018-05-10):
三菱Q系列PLC 用SFL指令写一段样本给我,打赏!

SFL K4M100 K1  怎么用详细的解释!

网友A:
SW80是字面意思是特殊寄存器,用于诊断和网络信息这类,需要配置给特殊模块,SW80用在CClink上是子站状态,以前用过,用法和楼主贴的指令几乎一样。 GP.RIRD是模块特殊指令,这个指令没用过,但是看到U4,意味这个这个模块是给起始地址0040的模块用的,请看下0040那个模块的型号,参考相应的手册(详细版),里面肯定会有模块特殊指令的讲解的。www.sb6889.comwww.sb6883.com www.sb6887.comwww.sb6882.comwww.sb6881.com

网友B:
下载看看是不是货真价实

楼主:
能来点真实的不?论坛里的高手呢一直说论坛潜水的多,我看着像是淹死的多了

网友C:
SFL K4M100 K1就把M100~M115对应传到M101~M116同时把M100置位为0.

网友D(2018-07-07):
首先感谢同志们的热心答疑,楼主得到满意答案之后(或者别的途径获取解决问题办法后),建议跟帖分享一下。同时为了答疑者获得积分奖励,悬赏帖子不要忘记及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