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PLC发送短信的程序实例

楼主(2018-05-10):
我用PLC发送短信。

以前买过松下官方的短信库,但目前有两个问题:1,这个库只能运行再Control FPWIN Pro 6,不能运行在 Control FPWIN Pro 7上;2.好像只能用在西门子TC35系列的Modem上,我换了3G Modem不能用。

哪位朋友有发送短信的程序给我,不胜感激。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提供给你松下官方的短信库程序给你。

网友A:
用plc发猫的AT指令,我以前用西门子的做过,AT指令网上应该都能查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plc发猫的AT指令,我以前用西门子的做过,AT指令...

网友C:
我这边有短信透传模块,串口给什么数据,短信发什么数据,反之亦然;主要看您这边有多余的串口吗?有的话就没那么复杂咯

网友D:
发送短信的功能可以实现,可以做解决方案。用耐特PLC,通过自由口通信的方式加上对应的短信以及GPRS模块实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学习一下!

网友G:
短息样数不多的话,可以买个开关量控制的短信模块,几百块钱解决

网友H:
楼主。请问FP-XH-C60T 进行485通信,怎么进行高低16位数据交换,怎么判断发送是否正确,有例子吗。邮箱2029921776@qq.com,多谢

网友I:
学习了,好多不错的经验

网友J(2018-07-07):
首先感谢同志们的热心答疑,楼主得到满意答案之后(或者别的途径获取解决问题办法后),建议跟帖分享一下。同时为了答疑者获得积分奖励,悬赏帖子不要忘记及时结贴。

网友K(2019-03-12):
引用 网友A:
用plc发猫的AT指令,我以前用西门子的做过,AT指令网上应该都能查到

联系我,让你马上实现,任意发短信。

网友K(2019-04-25):
3E9B214020AB106B3576C4A4FFE04EDE - 副本 - 副本.png世界最强短信模块,没有竞争对手。功能强大到你想不到

网友L:
有点不懂

网友M:
估计要添加一个能发短信的模块实现

网友C(2019-08-14):
很简单的,用霜蝉SC-GM424-BP模块,使用短信透传功能就可

网友N(2019-12-20):
正在学习用松下的,进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