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基础学习PLC系列(一)

楼主(2018-05-11):
PLC概念

PLC即可编程控制器,(ProgrammablelogicController),是指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新型工业控制装置。PLC的样式以西门子S7-200为例 如下图:

小编此次的学习计划就是以西门子的S7-200为工具,来学习PLC后续会了解不同的PLC的不同方法,在此就不过多描述。(虽然S7-200早已停产,相对其他的PLC来说,其比较简单也方便入门,适合像小编这样的零基础的学习)

PLC结构

plc主要有CPU,电源,储存器和输入输出接口电路等组成。中央处理器单元一般由控制器、运算器和寄存器组成。

通讯接口

PLC连接编程器

CPU通过地址总线、数据总线、控制总线与储存单元、输入输出接口、通信接口、扩展接口相连。CPU是PLC的核心,它不断采集输入信号,执行用户程序,刷新系统输出。

PLC的存储器包括系统存储器和用户存储器两种。系统存储器用于存放PLC的系统程序,用户存储器用于存放PLC的用户程序。现在的PLC一般均采用可电擦除的E2PROM存储器来作为系统存储器和用户存储器。

其他输入输出,扩展接口和电源等不过多描述按字面上理解,非常好理解,就不过多赘述。

PLC功能

1.开关量的逻辑控制

开关量的开环控制是PLC的最基本控制功能。PLC的指令系统具有强大的逻辑运算能力,很容易实现定时、计数、顺序(步进)等各种逻辑控制方式。大部分PLC就是用来取代传统的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

2.数字量控制

控制系统具有旋转编码器和脉冲伺服装置(如步进电机)时,可利用PLC实现接收和输出高速脉冲的功能,实现数字量控制,较为先进的PLC还专门开发了数字控制模块,可实现曲线插补功能,近来又推出了新型运动单元模块,还能提供数字量控制技术的编程语言,使PLC实现数字量控制更加简单。

数字量的逻辑控制 表示看懂这个 其实也并非零基础的学习了  小编看懂这个还是啃了一点高中的知识的 (例如一些简单的电路图 和一点简单的英文缩写),按知乎的学历水平,我想我应该说了废话。

3.模拟量闭环

对于模拟量的闭环控制系统,除了要有开关量的输入输出外,还要有模拟量的输入输出点,以便采样输入和调节输出实现对温度、流量、压力、位移、速度等参数的连续调节与控制。目前的PLC不但大型、中型机具有这种功能外,还有些小型机也具有这种功能。

这里是小编没弄懂的一个点,暂时打上标记。不懂什么是模拟量闭环。有大神看到这里的话,可以评论说下,等有空,会花点时间在了解这个上面。

4.数据采集监控

由于PLC主要用于现场控制,所以采集现场数据是十分必要的功能,在此基础上将PLC与上位计算机或触摸屏相连接,既可以观察这些数据的当前值,又能及时进行统计分析,有的PLC具有数据记录单元,可以用一般个人电脑的存储卡插入到该单元中保存采集到的数据。PLC的另一个特点是自检信号多.利用这个特点,PLC控制系统可以实现白诊断式监控,减少系统的故障,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A(2019-03-21):
先来看看学习一下再说,感谢分享

网友B(2024-05-29):
这个值得收藏一下,比较不错,随时都可以参考

网友C(2025-03-01):
新手报道,收藏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