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PLC控制伺服电机求助

楼主(2018-05-11):
正在完成毕业设计,使用三菱FX5u系列PLC来控制生产线,现在做到输送单元,想试着把电机先动起来

使用如下的程序:

但是写入PLC中就直接PLC报错了,错误码3600,想问一下大神有没有什么建议让我把电机动起来呀?

网友A:
初始化参数都没写

网友B:
5U的指令写法不一样了,不是Y0Y1,是K0通道

网友C:
用表格定位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参数都没写

谢谢您的建议,已经弄好啦,在高速I/O模块中设置玩参数就好使了

网友D:
下载5U的定位手册,有详细说明。3U跟5U有些区别的

网友E(2018-07-21):
要设置参数

网友F:
看看学习一下了,谢谢啊

网友G(2019-03-06):
引用 网友D:
下载5U的定位手册,有详细说明。3U跟5U有些区别的

请问5U难度大吗

网友H:
谢谢分享,努力拜读中。

网友I(2019-06-03):
学习一下,看能不能下载,不过奇缺积分

网友J:
三菱的PLC用的人这么多啊,我学的台达,马上学习三菱

网友K(2019-11-12):
看看5U的定位手册

网友L:
积分,积分,积分

网友M:
DDRVA  K10000  K5000  Y0  Y4

网友M:
引用 网友M:
DDRVA  K10000  K5000  Y0  Y...

5U自带四轴控制,Y0   Y4 是一组。  前者脉冲   后者方向

网友N(2020-05-21):
可以向楼主那样写的,5UPLC中兼容3U的指令写法的,只是他没在高速IO中进行设置参数,5U需要设置参数的,否则高速脉冲输出口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