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能改为电脑操作吗

楼主(2018-05-11):
我是菜鸟!

单位上的PLC操作屏频繁操作,容易损坏。是否可以关联上电脑进行操作?具体实行方法?

楼主:
怎么没人给指导呀?

网友A:
作为新手我不懂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原来是用触摸屏操作的?可以接到电脑上,前提是电脑可以和PLC通讯,并有相应的组态软件并做好控制画面。

网友C:
plc应该有上位机得啊?你说关联电脑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应该有上位机得啊?你说关联电脑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经查操作使plc屏脏污或损坏,想与PLC通讯上用鼠标在电脑上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原来是用触摸屏操作的?可以接到电脑上,前提是...

嗯,也和dcs一样,重新做组态和画面

网友D(2018-06-20):
肯定需要重新制作画面组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