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FA使用说明

楼主(2018-05-11):
深圳光路DWDM掺铒光纤放大器

                  www.fiberroad.com,咨询热线13590179436

            用户使用手册

注意事项

1、注意光纤端面清洁,如果光纤端面不清洁将会对产品性能产生影响。

2、采用-48V 直流电源供电时,请勿将电源极性接反(产品配套电源线:黑线 0V/, 蓝线 -48V电源)。

3、设备工作后,请勿直视光口,避免损伤眼睛。

4、设备输入光功率大小应在设备接收范围之内(具体指标参见产品指标书或安装手册)。

5、设备使用请保持光口清洁。不用时请装好保护套,以免落入灰尘。

6、不要让任何物体进入设备,更不要让液体渗入,以免对设备造成损害,并尽可能避免在下列环境中使用:

Ø 阳光直射或有高温源烘烤的地方

Ø 温度剧变的环境

Ø 多灰尘或潮湿之处

Ø 强电场或磁场的环境

Ø 腐蚀性气体,易燃易爆气体或化学气体弥漫之处

7、设备正常工作时,请不要打开机壳;出现故障后,请先参照第四章常见故障及排除进行处理,若仍不能解决,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8、遇到以下情况,请立即切断设备电源,并及时与我们联系,协商处理:

Ø 设备被雨水淋过或有液体进入

Ø 设备从高处跌落或外壳损坏

Ø 设备散发出焦糊的味道

Ø 设备不能正常工作

9、设备出厂时,所有参数已调好,请勿自行更改设置或调动电路板上的元件。

掺铒掺铒光纤功率放大器输出为大功率不可见激光辐射,放大器工作时不可直

           视其连接器端面,避免灼伤眼睛及皮肤。

1、设备结构及功能描述

1.1设备组成

设备概述

       本手册是 19 英寸机架型掺铒光纤功率放大器(EDFA-PA)设备的使用说明。该设备主要用在某些长距离高速率的通信场合,提高线路的入纤光功率。

设备组成

掺铒光纤功率放大器设备前面板如图 1 所示,后面板如图2 所示。

1)前面板示意图

 1 设备前面板示意图

       前面板上从左到右依次为:指示灯 网管口、板卡指示灯、光纤接口;

 2)后面板示意图

 2 设备后面板示意图

后面板上从左到右依次为:双电源,接地。

1.2 面板描述

1. 设备接口定义

In为信号光的输入端口,接收来自发射设备的信号光,Out为放大器的信号输出端。

接口标识

名称

接口含义

RJ45

以太网口

远程网管口

CONSOL

串口

本地管理串口

IN

输入口

输入光接口

OUT

输出口

输出光接口

P_in

中间级输入

非中间级放大器无此口

P_out

中间级输出

非中间级放大器无此口

MON

检测口

                          4 面板指示灯示意图

指示说明:表 2

项目

描述

PS_A

电源A,正常绿灯亮

PS_B

电源B,正常绿灯亮

FAN

风扇,正常绿灯亮

ERR

有告警,红灯亮

RUN

产品工作灯,正常绿灯亮

IN

输入指示灯,正常灯灭,无光或入光低于门限时亮红灯

OUT

输出指示灯,正常灯灭,输出光光低于门限时亮红灯

PUMP

泵浦指示灯,泵浦异常时亮红灯

Ptem

泵浦温度灯,温度异常时亮红灯

Tem

产品温度灯,温度异常时亮红灯

3. RS232 通信接口(新版无此接口)

RS-232 接口采用DB9形式,其引脚定义如下:

Pin

描           述

Pin

描           述

未定义

未定义

RS232数据输出

未定义

RS232数据输入

未定义

未定义

未定义

--

--

波特率 115200 bps

8 bits 传送

无校验位

5. 以太网通信接口

通过 UDP 协议进行网络监控。

二、主要性能指标及规格

参数

Min

Typ

Max

Units

备注

工作波长

nm

输入光功率范围

-33

-9

dBm

无固定波长滤波器

输出信号功率

dBm

 可调

噪声系数

dB

输入/输出隔离度

dB

输出泵浦泄漏

-30

dBm

输入/输出回波损耗

dB

偏振相关损耗

0.5

dB

极化模式色散

0.5

ps

工作温度范围

-5

相对湿度

%

存储/运输温度范围

-40

功耗

W

机架式:220V    AC

V

规格尺寸

(W×L×H)   430×320×43.6

mm

19英寸机架

产品网管:(IP参见出厂标签)

默认IP192.168.1.228  掩码:255.255.255.0  掩码:192.168.1.1

用户名:admin   密码:1234

登录界面:(电脑直连产品以太网口,)语言选择‘中文’

产品界面

通过左侧菜单栏了解各字段意义。

板卡状态信息:(单击板卡上LC法兰)

三、设备安装及开通

3.1 开箱检查

打开包装箱,对照表 6,确认包装箱中有所列材料,若有缺损,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6 供货主要材料清单:

名称

数量

EDFA放大器

1台

配套电源线

网线

安装螺钉螺母

用户手册

3.2 安装步骤

3.2.1 设备取出后,平稳放置在水平桌面或固定在机架上;

3.2.2 将固定设备的两套螺钉的螺母扣在机架两边的耳孔上,然后将螺栓穿过设备的耳孔和机架的耳孔,最后与螺母一起铆紧;

3.2.3 分别将电源线的蓝线接在-48V(负极),黑线接在0V(正极)上,黄绿色线为保护地连接线。

3.2.4 将电源开关置于“ON”状态,观察面板上的指示灯是否正确,此时Power(绿灯)和Input Alarm(红灯) 应处于发光状态;

3.2.5 将光口上的保护帽取下,输入光信号,如果连接正确且线路上有信号,此时,面板上只有电源指示灯(绿灯)点亮,其它均处于熄灭状态。

四、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

4.1

1、开机后不上电:请检查所用电源模块类型与您所用电源类型是否一致,并且检查电源正

   负极性。所用电源应该符合本说明书中电源指标。

2、输入告警指示灯亮:关掉电源,检查光输入口处的光功率是否在掺铒光纤功率放大器的

   输入范围之内。如果还是不能解决,请确认设备的输入、输出光口是否接反。光信号波

   长是否在设备

的工作波长范围内。

3、温度告警:请确认设备周围环境温度是否过高。

4、输出告警、泵浦告警:出现该告警时,请关闭设备,并及时与我们联系。

4.2维护

*请不要无故插拔光纤跳接线!

*请不要小弧度扭曲光纤跳接线!

*请定期维护时,用酒精清洁光纤活接头,注意一定要先关闭放大器电源!

*请定期检查接地系统是否良好!

*请不要随意打开机壳!

*请按激光安全防护要求操作,防止激光辐射对人体的伤害!

*请不要频繁地开启或关闭电源,以避免电源对LD泵源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