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楼主(2018-05-11):
我用信捷xc2 32点plc采集欧姆龙600点的编码器的数值。对应的是长度。用了2个月了,什么都正常,现在出现一种情况,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长度不准确了,实际数值比我设定的要长4cm,可以肯定不是程序的问题,因为我这是两台设备,一台正常,一台出问题。我把plc跟编码器全换了,正常了。但是用一段时间以后又出现长度又短了,两台设备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变压器了,都是德力西的,只不过一个是bk100的,一个是bk150的,现在是100的那台设备出问题。哪位大神帮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啊???小弟谢谢了,

网友A(2018-07-04):
造成长度不准的问题有很多,如果一台好一台老是有问题,那考虑一下打滑或者编码器机械连接问题

网友B:
路过看看,看上去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