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10博途V14仿真报错

楼主(2018-05-11):
win10 64位家庭版 博途V14仿真软件运行时报错 提示:PLC_1 下载时出错:下载以终止 下载到设备:下载到设备时出错 图片如下:

网友A:
编译过了吗,程序有没有问题。

楼主:
编译过了程序没有问题另一台win7旗舰版的电脑都好用就这个win10的不好用是win10系统不支持博途V141200仿真吗?

网友B:
楼主怎么授权啊

网友C:
是否是IP地址的问题?

网友D:
不错的经验,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E:
win10专业版爱你

网友F:
PLC的型号没有选对,只有1500以上才可仿真。

网友G:
回复内容:win7下载没问题的话,那就是系统问题了,可以试试win10专业版 对:j184707233编译过了程序没有问题另一台win7旗舰版的电脑都好用就...内容的回复!

楼主:
win10专业版64位也试验过了V14不支持1200仿真V14SP1就可以我换V14SP1了

网友H:
可以换成博途sp1版本,亲测,可以仿真

网友I(2018-07-07):
首先感谢同志们的热心答疑,楼主得到满意答案之后(或者别的途径获取解决问题办法后),建议跟帖分享一下。同时为了答疑者获得积分奖励,悬赏帖子不要忘记及时结贴。

网友J(2018-10-14):
仿真软件不支持,换一个

网友K:
引用 网友E:
win10专业版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