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电磁阀或继电器断电后产生反向电压,导致伺服走不准

楼主(2018-05-12):
电磁阀或继电器断电后产生反向电压,如果没有加续流二极管就会在电路中产生反向的电压,SMC的有的会带快速恢复二极管U5J, 如果在伺服控制比较多的轴控中共用一个电源就会导致伺服位置走不准,一旦电磁阀动作频繁,就会明显的走不准,这是因为电磁阀产生了反向的电压对伺服脉冲公共地GND或者0V产生了干扰,导致0V电压不稳,脉冲发送的波形有畸变,所以碰到伺服走不准的现象的时候一定要把电源分开用,伺服的,PLC的,供电用一个电源且不要和电磁阀或者继电器的电源共用地或者0v。如遇到这种走不准的情况一定要考虑电磁阀或者继电器加续流二极管或者快速恢复二极管续流,防止产生反向电压,或者在电源两段加续流二极管

伺服控制的走总线的可以忽略,如其他干扰源产生请把地线借好,屏蔽做好

并联在上的二极管是用来短路自感电压和电流的。
当回路断开的时候,电磁阀内会产生一个极高的反向自感,根据电感量的大小不同,这个电压会高出输入电压的数倍。反向并联了这个二极管,就将这个自感“短路”掉了,给它一个合理的回路。如果不这样做,这个反压会摧毁无触点的控制电路,使控制部分被击穿,导致系统瘫痪或者误动作。如果是有触电的继电器控制,也能够产生极大的电弧烧蚀触点,迅速降低电路寿命,直至损坏,因此,这个二极管及其重要

网友A(2020-10-13):
伺服24V单独供电~我都习惯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