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多台西门子200如何进行通信?

楼主(2018-05-12):
监控操作站使用组态王,下面几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有2-3台200PLC,请问这样应该如何通讯?系统的结构如何

网友A:
求大神指导

网友B:
200系列支持485通讯,直接485连接即可(要求上位机扩展485接口,PLC站地址不一样)

网友C:
我公司有将多台PLC的PPI转成一个以太网接口的模块,多串口设备组态一般都用我们的产品qq532011903

网友D:
以太网通讯,200PLC加以太网模块。

网友E:
学习了,好多不错的经验

网友F:
使用485主从通信方式,可以带多个plc等设备。

网友G:
之前的项目也是这个情况;

我们是将S7-200的PLC连接上一个智能网关模块,统一转换成为网口,然后组态王通过一个IP地址和端口,访问不同的PLC;

具体看看这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

网友H:
现在200CN的以太网模块都买不到了,通讯要不用modbus就用profibus。我的建议是,如果新项目,就用200 smart吧,直接profinet,有问题可以电话组态王解决。

网友I:
学习学习,借鉴借鉴

网友J(2018-06-12):
监控操作站使用组态软件,下面比如3个子系统, 每个子系统有3个耐特PLC, 这样通信结构可以有2种:A:两级方式,组态软件分别接到3个子系统的PLC,然后3个子系统的PLC另外做一个通信主站,通过PPI通信协议或MODBUS通信协议连接到各自的3个终端PLC,这样使用到的PLC可能有3+3*3=12套,该方式适合于子系统下面的各个终端有相互协作的配合的。  B:单级方式,组态软件直接连接到各子系统的终端PLC,可以走PPI通信,这样使用到的PLC可能是3*3=9套。 该方式适合于每个终端无需同其它终端配合的应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之前的项目也是这个情况;我们是将S7-200的PLC连...

学习学习。

网友L:
首先感谢同志们的热心答疑,楼主得到满意答案之后(或者别的途径获取解决问题办法后),建议跟帖分享一下。同时为了答疑者获得积分奖励,悬赏帖子不要忘记及时结贴。

网友M(2018-10-14):
把这些设备都加在一个网关上面,组态设好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