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rs指令

楼主(2018-05-12):
问个问题

这不是应该有10个寄存器的么  D10~D19  ?

不应该是一个寄存器存一个数么?如果一个数是16位的呢?

有的数是16位。有的8位那,鬼知道数据都存到哪去了

网友A:
至于是8位数据,还是16位数据。有M8161设置。 如果寄存器设置存储是8位数据,那就存入两个数值,比如表中的0,2.每个数字为4位。 如果寄存器设置存储是16位数据,那就存入两个数值,比如表中的F.B.0,2.每个数字为4位。 16位数据前面是高为,后面是低8位。注意不要搞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