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配电柜的工作及日常维护

楼主(2018-05-13):
在当今科技日益发展的现代化社会中,伴着电信事业的飞速发展前进,电信部门对于电量的需求也是呈现着倍增的状态,与此同时在企业中及大部分负载都是感性负载,所以如果不对功率因数进行补偿,那么功率因素也会呈现递减的状态,部分甚至能够下降到0.7以下。因而为了实现成本最小化以及效率最大化,提高功率因数成为大家重要的工作内容,那么问题就来了,咱们怎么才能提高功率因数促使其达到最大化状态,这个时候配电柜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今天厂家给大家详细介绍下如何在工作中利用配电柜以及如何维护。

河北配电柜|河北配电箱|石家庄配电柜|石家庄配电箱|石家庄控制柜|石家庄电气成套

一、配电柜的使用

1.配电柜的基本功能

大部分设备咱们都使用了并联配电柜去进行功率因数校队,因而配电柜中需要具备下列四点基本功能:

(1)输出动作按照先接通的先分断的顺序,先分断的先接通的可循环工作方式;

(2)显示电网功率因数值,并且能够随着无功负荷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形成最有补偿;

(3)会有超前、滞后、过压的指示.如果出现过电压现象时能够及时的切除电容器组。在安装自动控制器的时候,一方面需要取样电流的极性,另一方面在产生单独的功率数表时候,自动控制器与功率因数表的信号电源不能取自同一电流互感器中,但必须装在同一A相上。

 (4)具备自动转换和手动转换功能;

2.自动补偿控制器的控制效果

在日常生产运用中如果电容器容量选择不符合实际,那么自动补偿控制器的控制效果也会极差。

(1)电容器柜总容量偏小,达不到补偿要求。

(2)电容器分组时.需要和配套设备技术参数相适应,适当减少分组组数和加大分组容量。电容的补偿容量可按下式计算:

河北配电柜|河北配电箱|石家庄配电柜|石家庄配电箱|石家庄控制柜|石家庄电气成套

其中,Q为补偿容量、P为计算的有功功率、

河北配电柜|河北配电箱|石家庄配电柜|石家庄配电箱|石家庄控制柜|石家庄电气成套

为补偿前、后的功率因数角

河北配电柜|河北配电箱|石家庄配电柜|石家庄配电箱|石家庄控制柜|石家庄电气成套

3.合理安装使用串联电抗器

如果电容器投入电网或者发生外部短路时,会产生幅值很大的高频暂态电流,这就是咱们常说的涌流,一方面,它的第一波的峰值会达到100倍的额定电流,相应电容器上的电压町达到约2.8倍的额定电压。另一方面,如果电网中的高次谐波不能够有效地进行压制,会对电容器造成极其大的危害,尤其是当高次谐波发生谐振时,极其容易使电容器过负荷,过热、振动,发出异常声音直至损坏,并可使过流继电器误动作和熔断器熔断等。为了限制合闸涌流和谐波电流,可以在电容器回路中串联电抗器,它有以下两点的作用:

(1)抑制高次谐波对电容器的上海。

(2)限制电容器的合闸涌流和短路电流;

串联电抗器的电抗值应为电容器组容抗的6%。在安装电抗器时,若电容器组为三角型接线,需要安装在电容器组的电源侧;若电容器组为星型接线,屯抗器也需要安装于电容器组的中心点侧。电抗器安装后,并联电容器组的补偿无功作用也要抵消8%。

4.告警信号指示

电容器的宅气开关和保护熔丝,需要有动作告警信号的指示。如果电容器保持在一个高强度持续的使用状态,特别是在夏天温度高的环境下,串联电抗器发热极其易造成保护熔丝熔断,进而导致电容器缺相运行。大部分配电柜若遇到保护熔丝熔断状况是,也只能从电容器组的放电指示灯来观察,但是指示灯在平时使用过程中是极其易损坏的。所以很多厂家的控制装置具有专门的熔丝熔断动作告警指示,保护熔丝熔断在发出声光告警的同时也会发出远端信号。

二、配电柜的日常维护

需要按时进行检查巡视,特别需要注意配电柜的指示灯是否还正常,三相电流表指示是否平衡,功率因数表是否等于1,以此来判断它的补偿效果以及电容器的工作状态。若功率因数表指示0.95以上,且某一相电流表指示偏差大于10%,则该丰u中有电容损坏。与此同时,需要维护人员仔细观察电容器外壳是否有异常声响及火花,是否有膨胀和漏油痕迹,以此来找出受损电容器并进行更换。

咱们在日常生产中发现一个现象,有的配电柜显示指示灯是亮的也是正常的,但是电容器组工作却显示异常,因而需要定期去检查测试每组中的三相电流。例如,由12只298μF/0.4 kV 15 kvar电容器组成的电容组,每相的补偿电流为21 A左右,且总电流为投入工作的电容器组的电流之和,如,t总=176 A,则有8组电容器组投入运行。如果电流值偏差超过21 A±5%,说明这组的电容器以及老化了需要对电容器有偏差的及时更换。每个季度都要进行全面的停电检查,重点是各个螺丝接口紧送状态,接口是否正常、触点有无接触不良、馈线及断路器有无烧焦等不正常现象。从而达到维护的及时性,促使各个电容器保持一个性能良好的工作状态,从而达到了稳定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