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机器人仿真

楼主(2018-05-13):
  1. 三菱机器人仿真软件toolbox的抓手都是hpx格式的,请教一下用什么三维软件可以是这个格式,SolidWorks可以吗?

2.大神们可以提供一些三菱机器人仿真的抓手模型吗?

3.toolbox2里面有tool长计算功能,但是我不能使用,每次都会出现“链接失败”的对话框,请问该如何对工具进行标定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能从SolidWorks里面导入吧 只能在RT Toolboox里面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从SolidWorks里面导入吧 只能在RT To...

谢谢!

还想请教一下,那这个工具的tcp该如何改呢?

在tool参数想修改,会弹出提示;在tool长计算中想标定,又弹出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