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菱Q系列PLC控制伺服问题?

楼主(2018-05-13):
     三菱Q系列的编程,控制伺服时怎么给伺服驱动发送指令?用什么指令驱动伺服动作?

网友A:
三菱Q系列和FX系列定位是不一样的,FX系列有专门的定位指令,不需要定位模块。而Q系列想控制伺服定位,必须要定位模块,比如QD75,QD75模块有各种各样的缓冲存储器地址。比如定位速度,地址,回零方式,都是存储在缓冲存储器里面,向指定的缓冲寄存器里面写入和读取(MOV指令),就可以实现定位控制。具体参数请参考编程手册。

楼主:
就是编程手册太多了,所以才在这里求教!你让我去看手册,我肯定是看过才到这里的

网友:
这个要通过定位模块进行控制,不需要什么指令,只需要把该有的速度、轴编号和定位地址发给放大器就可以进行定位控制了。具体地址要看地址表。

网友B(2018-07-07):
首先感谢同志们的热心答疑,楼主得到满意答案之后(或者别的途径获取解决问题办法后),建议跟帖分享一下。同时为了答疑者获得积分奖励,悬赏帖子不要忘记及时结贴。

网友C(2018-09-28):
个要通过定位模块进行控制,不需要什么指令,只需要把该有的速度、轴编号和定位地址发给放大器就可以进行定位控制了。具体地址要看地址表。

网友D:
有头绪没?

网友E:
你都知道手册太多了就好了。还要手册吗?论坛不许复制粘贴的。

网友F:
这个要看你了,我们位置控制用台达伺服都不用定位模块,pr控制模式就可以。开关量控制驱动器io点就行了。驱动器io点可以在软件里面设置好 调用你存储的脉冲,

网友G(2018-11-26):
楼上正解,如果是使用定位模块的话,直接向寄存器写入数据即可,多看看手册,有具体实例。

网友H:
楼主可以对照shouce看一下定位信息

网友I(2019-06-19):
引用 网友A:
三菱Q系列和FX系列定位是不一样的,FX系列有专门的定位指令,不需要定位模块。而Q系列想控制伺服定位,必须要定位模块,比如QD75,QD75模块有各种各样的缓冲存储器地址。比如定位速度,地址,回零方式,都是存储在缓冲存储器里面,向指定的缓冲寄存器里面写入和读取(MOV指令),就可以实现定位控制。具体参数请参考编程手册。

谢谢,原来我也以为有固定的指令控制,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