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三线、四线制的接线方法分述如下

楼主(2018-05-14):
    从热电阻测温原理知,被测温度的变化是通过热电阻阻值的变化来测量的,因此,与热电阻连接导线电阻的变化会给温度测量带来误差。对于这一影响是否需要消除,其与应用场合、应用要求及对测温的精度要求有关,所以就有了多种接线制的方法。但两线、三线、四线制热电阻的测温原理都是一样,只是接线有区别,实际就是电流回路和电压测量回路是否分开接线的问题。但要强调的是:三线、四线制接线法,必须要和相应线制的热电阻元件配合使用,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三线、四线制接线。现分述如下:

   热电阻两线制接法主要用于短距离的测温现场,两线制接线由于不考虑导线电阻值变化的影响,所以其测量精度较低,只能用于测温要求不高的场合。

   耐磨热电阻三线制接线法在工业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主要用于远距离的测温,其可减少连接导线电阻值变化对仪表示值的影响。但现实中,很多工厂使用的热电阻,保护管内的热电阻元件大多只有两根引线,即热电阻元件是两线制的,从保护管接线盒至显示仪表虽然用了三根连接导线,但这只能算是两线制的热电阻接线方法,或只能叫三导线的热电阻两线制接线方法。

   四线制接线方法主要用于实验室,可获得高精度的测量结果。使用时主要是给热电阻施加一个稳定电流,然后再测量热电阻上的电压(电势),来提高测量精度和灵敏度。在工业生产中与热电阻连接的仪表、板卡模块等都有四个接线端子:I+、I-、V+、V-。其中,I+、I-端是给热电阻提供恒定电流的,V+、V-是用来监测热电阻的电压变化,以此来得到温度变化。其接线原理如图所示。当测量仪表采用电位差测量原理工作时,虽然导线有电阻,但在电流流过的导线上其电压降不在测量范围之内,连接测量仪表的导线虽然也有电阻,但没有 电流流过,所以四根导线的电阻变化对测量结果没有影响,只是要求恒流源的电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