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接Modbus设备实例

楼主(2018-05-14):
    要想将300PLC接Modbus设备,就得通过转换器将300的Profibus-DP协议转换为Modbus协议,从而连接Modbus设备,做Modbus通讯,大连德嘉的DP-MODBUS就可以实现将DP协议转换为Modbus协议,DP侧,作为DP从站,Modbus侧,可以做Modbus主站也可做Modbus从站,下面我是以Modbus主站为例,200PLC做从站,来实现Modbus通讯的。

说明:

300主站(IP地址30)

DP站号:11

波特率:9600

校验:无校验

重发次数:从站无响应,直接发送下一条指令

等待:150ms

从站站号:10

1个字

200从站(M02IP地址11

modbus站号:10

波特率:9600

无校验

起始地址vb1000

1.300主站设置

在硬件组态里插入DP slave/MODBUS master,然后再槽里插入一个1AI read 1 Word4xxxx)”,

DP从站参数如下:

2.200从站设置

从站程序如下:

然后将300DP线插入DP-MUDBUS上,再将DP-MUDBUS上的两根MODBUS线接在200485口上,最后观察数据。

300的监控数据如下:

200的监控数据如下:

可见能通过DP-MODBUS300200通讯上,这里设置的起始地址是1,因为MODBUS发一下数据占用两个字节,所以从VB1002开始通讯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