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如何控制两轴伺服走曲线??

楼主(2018-05-14):
如图,最近遇到一个题目,圆桌使用变频器驱动旋转,如何使用三菱PLC控制两轴伺服画出想要的图案,

我分析了一下如果画直线,从圆心位置A到B,画笔要跟着圆桌转动,最后画笔的轨迹需要走一个螺旋线

假设画的直线长度为100,圆盘转速为0.1转/秒,即10秒转一周,那么

半径S=10*t,角度A=36*t (单位度) 或者A=(π/10)*t(单位弧度),

画笔坐标 X=S*cosA

               Y=S*sinA

第一个问题:这样换算坐标位置对不对呢?

第二个问题,我想用每隔一定的时间间隔(比如0.1s),然后计算一次画笔的绝对坐标,形成一个个的点位置,然后把这个绝对位置给伺服,让其走直线,来逼近曲线,和插补一样,这样是不是精度不算高呢?

第三个问题,PLC和模块该如何选型,是不是定位模块有这样的计算曲线自动控制伺服的功能?FX 5U是否比FX3U更好用?

网友A:
三菱PLC没有专用的模块画不出来,比较难,就是程序做出来是一个锯齿

网友B:
5U只能直线插补,圆弧插补要么上Q系列定位模块,要么上FX系列专用定位模块

楼主:
回复内容: 对:乖乖小笨熊5U只能直线插补,圆弧插补要么上Q系列定位模块,要么上...内容的回复! 请问,轨迹的曲线并不是圆弧,只能通过PLC程序计算使用圆弧逼近了么?没有其他的办法么?比如在某个软件输入坐标随时间的公式,然后自动输出轴控制

网友C:
用FX2N-20GM做圆弧插补可以了

网友D:
用信捷的,直接导入CAD图,走轨迹

网友E:
方法有很多,看个人喜好了,当然用软件最省事,呵呵

网友F:
加个专用模块就可以了,比如FX2n-20GM

网友G(2018-07-07):
首先感谢同志们的热心答疑,楼主得到满意答案之后(或者别的途径获取解决问题办法后),建议跟帖分享一下。同时为了答疑者获得积分奖励,悬赏帖子不要忘记及时结贴。

网友H(2018-08-28):
首先感谢同志们的热心答疑,楼主得到满意答案之后(或者别的途径获取解决问题办法后),建议跟帖分享一下。同时为了答疑者获得积分奖励,悬赏帖子不要忘记及时结贴

网友I:
仅就你例子这个图形,任何plc都可以完成,关键就是这个坐标转换和追踪,两个难点。

如果图形仅仅是一个点,在桌面上的任何一个点,那么就是一个追踪问题。

如果桌面是不转的,那么就是一个坐标转换问题。

两个事件复合,应该不是问题。

看你样子几何上你应该通过,就是如何在程序上达成这个动作。

拆开x轴Y轴,只看一个轴,那么就是xy实轴跟随一个虚轴走。虚轴变化到什么位置,脉冲就发到什么位置。两轴一起动作,至于插不插补,我想同时走同时到达就可以达到精度了吧?

网友J:
用Q加定位模块,会比较方便一些

网友K(2018-11-11):
引用 网友I:
仅就你例子这个图形,任何plc都可以完成,关键就是这个...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如何在PLC中实现虚轴功能呢,就是如何获知当前虚轴的位置的,运动的过程都有加减速及速度不确定性,因为最近也有这个想法想在PLC里实现虚轴,然后输出几个实轴与这个虚轴关联起来,但是一直没想到解决方法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仅就你例子这个图形,任何plc都可以完成,关键就是这个...

自动跟踪算法好像是XY轴分开走步进,类似无限逼近,这样走出来的曲线(表达式比如r = aθ)是非常慢的,满足不了生产需求。很想知道XY两轴同时动作的时候PLC程序算法是怎样实现的,好奇CNC怎样加工出曲线的,欢迎一起交流

网友M(2019-07-08):
怎么算法分享一下

网友N(2020-05-13):
学习一下,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