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WINpro7定位库问题

楼主(2018-05-14):
松下PLC官网上下载的FPWIN PRO7 定位库需要密码才能打开?谁知道密码是多少?

网友A:
对,你可以试一下这个:88984521

网友B:
最好联系厂家解决。

网友C:
楼主。请问FP-XH-C60T 进行485通信,怎么进行高低16位数据交换,怎么判断发送是否正确,有例子吗。邮箱2029921776@qq.com,多谢

网友D:
能下载下来就不会再设置密码的,看下你使用的方式不对吧,或者发给我看下,1260887872@qq

网友E:
为啥打不开啊? 是怎么用的?

网友F:
松下库文件是松下欧洲公司编写的,密码没有公开,我自己倒是做很多库文件,工控网上压缩文件不知道怎么上传(其他文件能上传),如果需要到QQ 群 593883676 下载,需要什么资料,只需留言,我上传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FP-XH-C60T 进行485通信,怎么进...

1、高8位 低8位交换 ,用F17SWAP 指令

2、怎么判断发送是否正确?

看接收的是否正确,可以加效验码一起发送

网友G(2018-07-07):
首先感谢同志们的热心答疑,楼主得到满意答案之后(或者别的途径获取解决问题办法后),建议跟帖分享一下。同时为了答疑者获得积分奖励,悬赏帖子不要忘记及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