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R机器人的第一次配置

楼主(2018-05-14):
新的KUKR机器人,第一次上电时出现了“参数与机器参数不一致”的报警,

咨询过400,说是得用WorkVisual重新配置一下,我已经安装了4.0版本。以下是我的控制器铭牌和机器人铭版:

实际机器人的型号如上面铭牌如示为:“KR 60HA”,但是实际打开“WorkVisual4.0”通过查找识别出来的机器人型号为:“KR20_3”;与实际不符,如下图所示:

把这个“KR20_3”删掉,替换为“KR60HA”,同样上下用线连好,如下图所示:

然后再点“工具”-> "安装",再点更新,合并出现下面界面:

然后再点下面的“继续”,出现“编码中断”错误提示如下:

只能取消中止安装!请教大神,我这个步骤错误了吗?怎么才能把正确的配置也就是KR60HA写入系统?

网友A:
谢谢几位关注的朋友,原因找到了:二个大小机器人的控制柜匹配错了,更换后大机器人示教器上弹出对话框,让输入序列号;输入后就不出现参数与机器人数据不一致的报警了,但是小机器人没有弹出对话框,查看机器人数据里,序列号为0,这个应该怎么更改序列号呀?或者怎么能让示教器弹出输入序列号的对话框?

网友B:
好像是有一个机器人参数选项可以设置

网友A:
谢谢楼上回答,我把电箱里所有的线都拔掉重插,再上电,就出现输入框了。

网友C(2019-04-17):
感谢楼主 回一下先赚点积分吧

网友D(2020-04-29):
的资料,有安全回路的的资料,有安全回路的的资料,有安全回路的的资料,有安全回路的

网友E:
去看VX GZH:安德鲁机器人

查找文章关于故障处理的,有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