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是怎样影响机器视觉应用的

楼主(2018-05-14):
机器视觉系统中的照明系统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如何选择光源方案,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后面的图像处理。合适的照明是机器视觉应用成功的关键,通过适当的光源照明设计,使图像中的目标信息与背景信息得到最佳分离,可以大大降低图像处理算法分割、识别的难度,同时提高系统的定位、测量精度,使系统的可靠性和综合性能得到提高。工业智能相机
反之,如果光源设计不当,会导致在图像处理算法设计和成像系统设计中事倍功半。因此,光源及光学系统设计的成败是决定系统成败的首要因素。
当选择照明时需要考虑以下五个方面:
1. 表面是光滑,还是崎岖不平?
2. 表面是暗淡,还是光亮?
3. 对象是弯曲的,还是平坦的?
4. 条码或标记的颜色是怎样的?
5. 是检测移动的物体,还是静止的对象?
机器视觉LED光源按形状通常可分为以下几类:
1、环形光源
环形光源提供不同照射角度、不同颜色组合,更能突出物体的三维信息;高密度LED阵列,高亮度;多种紧凑设计,节省安装空间;解决对角照射阴影问题;可选配漫射板导光,光线均匀扩散。应用领域:PCB基板检测,IC元件检测,显微镜照明,液晶校正,塑胶容器检测,集成电路印字检查
2、背光源
用高密度LED阵列面提供高强度背光照明,能突出物体的外形轮廓特征,尤其适合作为显微镜的载物台。红白两用背光源、红蓝多用背光源,能调配出不同颜色,满足不同被测物多色要求。应用领域:机械零件尺寸的测量,电子元件、IC的外型检测,胶片污点检测,透明物体划痕检测等。
3、条形光源
条形光源是较大方形结构被测物的首选光源;颜色可根据需求搭配,自由组合;照射角度与安装随意可调。应用领域:金属表面检查,图像扫描,表面裂缝检测,LCD面板检测等。
4、同轴光源
同轴光源可以消除物体表面不平整引起的阴影,从而减少干扰;部分采用分光镜设计,减少光损失,提高成像清晰度,均匀照射物体表面。应用领域:系列光源最适宜用于反射度极高的物体,如金属、玻璃、胶片、晶片等表面的划伤检测,芯片和硅晶片的破损检测,Mark点定位,包装条码识别。
5、AOI专用光源
不同角度的三色光照明,照射凸显焊锡三维信息;外加漫射板导光,减少反光;不同角度组合;应用领域:用于电路板焊锡检测。
6、球积分光源
具有积分效果的半球面内壁,均匀反射从底部360度发射出的光线,使整个图像的照度十分均匀。应用领域:合于曲面,表面凹凸,弧形表面检测,或金属、玻璃表面反光较强的物体表面检测。
7、线形光源
超高亮度,采用柱面透镜聚光,适用于各种流水线连续检测场合。应用领域:阵相机照明专用,AOI专用。
8、点光源
大功率LED,体积小,发光强度高;光纤卤素灯的替代品,尤其适合作为镜头的同轴光源等;高效散热装置,大大提高光源的使用寿命。应用领域:适合远心镜头使用,用于芯片检测,Mark点定位,晶片及液晶玻璃底基校正。
9、组合条形光源
四边配置条形光,每边照明独立可控;可根据被测物要求调整所需照明角度,适用性广。应用案例:CB基板检测,IC元件检测,焊锡检查,Mark点定位,显微镜照明,包装条码照明,球形物体照明等。
10、对位光源
对位速度快;视场大;精度高;体积小,便于检测集成;亮度高,可选配辅助环形光源。应用领域:VA系列光源是全自动电路板印刷机对位的专用光源。
下面朗锐智科以实际例子来说明光源的选择的重要性。
在玻璃中检测裂痕使用非漫射光
检测目的:检测玻璃容器上的裂痕,划痕
照明技术:暗场
在这个应用当中,用暗场照明来创立一个明亮的,在暗背景下容易检测的感兴趣特征。在一个暗场区域中光线直接通过透明的瓶子。大多数穿透透明对象的光线不会被相机检测到。如果材料不规则,比如有裂纹,一些光线就会凸显出这个不规则。特别是划痕创立了一个内部空缺,这里光线折射和反射,以许多角度散射包括返回给相机。这些光线将很难检测的划痕转换到暗背景下的亮特征。

机器视觉检测

使用颜色创造对比度
在机器视觉应用中创造一个高对比度图像的一个有用的方法是用特殊波长(彩色)的光照明物体。对于黑白相机来讲,光的波长能使得跟彩色一样的特征变亮或变暗。使用彩色轮子作为参考,选择一个相反颜色的光来使得特征变暗;或选相同颜色的光使得特征变亮。例如:
1. 如果你想变暗的特征是红色,则使用绿光;
2. 使用绿光能使得绿色特征呈现更亮;
3. 记住铝上刻印在红光和蓝光下的区别。

视觉检测

消除反射使用红外光

工业相机光源

机器视觉系统依靠数字图像中的灰度级转化。在许多视觉应用当中,环境光带来了不想要的亮反射,这样使得检测感兴趣特征变得困难或不可能。红外光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使用红外光消除颜色差异
红外光能用于在彩色对象之间消除灰度差别。暗对象吸收红外波长,创造出一致性,而其它则呈现阴影。这个照明方案有利于检测颜色或阴影变化的非一致性。

网友A:
机器视觉,打光可以说起着决定性作用,好的图片好的区分度,大大减小软件算法开发的难度

网友B:
光打得好,降低软件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