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HART温度变送器调整及组态

楼主(2018-05-14):
本贴分享HART温度变送器在实验室调整零点、量程、迁移、中间信号的检查步骤,以及在HAET温度变送器的DEVICESETUP和DIAG/SERVICE的基础设定中把量程设定调出来,在LRV/URV中,把URV的值改写到所需要的温度范围,进行存储,操作30s后,重新确认所改写的量程,完成HART温度变送器组态的方法。
HART温度变送器调整及组态yunrun.com.cn/tech/1972.html
温度变送器主要指铂电阻和铜电阻等电阻加上转换模块变成电流输出,电阻的误差无法进行修正,因此智能功能转换模块的调整就占了主导地位。

温度变送器 yunrun.com.cn/product/293.html
HART温度变送器在实验室中的调整

实验室调整HART温度变送器是最基础的调整。在实验室中,主要的调整工作是位号的设定、编号的设定,以及量程的设定、零点的调校、量程的调整、阻尼时间的调整、单位的调整、迁移量的调整等。在实验室中根据设计和工程的要求,用HART手持终端写入HART温度变送器,配合标准的温度源,同步校验温度变送器,记录输出误差,达到检定的目的。这里需要注意:完成上、下限设定之后不要立即切断HART温度变送器,如设置完成后30s内断电,该次设定将无效。
HART温度变送器与通信器连接
1、HART温度变送器零点调整的步骤

a、DEVICESETUP;
b、BASICSETUP;
c、RE-RANGE;
d、APLLYVALVES

这是HART手持通讯器的调试步骤。HART调整时,输入温度为0℃时,将输出信号调整为4mA。当输入温度不为0℃时,将输入信号给定到参考值,将输出信号调整为4mA。这个过程中,输入0℃,用双井校验炉比较容易实现,不同于油浴和水浴,而且升温时不会影响到HART温度变送器的外观整洁。
①HART调零
步骤包括
a、DEVICESETUP;
b、DIAG/SERVICE;
c、CALIBRATION;
d、SENSORTRIM;
e、ZEROTRIM。
②在线调零

该方法适用于实际输入不能为零时,在此状况下调零,可采用将HART温度变送器输出调整到一个与实际温度相对应的值(这里指的是零点不为零,例如20-80℃的量程)。
调零步骤为:
a、DEVICESETUP;
b、DIAG/SERVICE;
c、CALIBRATION;
d、SENSORTRIM。

2、HART温度变送器量程调整步骤

①DEVICESETUP;
②DIAG/SERVICE;
③CALIBRATION;
④SENSORTRIM;
⑤SPANTRIM。
此状态下,用标准的双井炉给定量程所需要的温度值,此温度值稳定,将输出信号调整为20mA。HART调整量程时,有时候会遇到给定的实际温度值与手持终端所显示的量程值不一致,那么应该以标准双井炉给定温度值为准,调整输出信号为20mA。双井校验炉比较容易实现温度的改变,而且双井校验炉(进口的福禄克9011)高温井可以达到630摄氏度,而且不同于油浴和水浴,双井校验炉可以直接接收变送器的输出信号。

3、中间信号的检查

按照规程的要求进行其他测量点的测试。从中间信号的输出可以看出温变的线性质量。按照温变的量程把温变均匀分成5等份,双井校验炉按照划分的信号点的温度均匀升温(降温),观测温变的输出信号并记录,同时对照HART终端的实际温度和输出信号,如果超差,尽量进行零点的调整,量程的修正容易引起其他测量点的变化。

4、HART温度变送器迁移调整

迁移的调整是针对HART温度变送器调整的最简洁方式。工程设计与施工中,经常会碰到温度变送器的迁移,如果不是智能变送器,那么就需要给定迁移的温度值,然后调整仪表的输出信号为4mA。正向迁移比较容易做到,但是负向迁移需要零下,那么有些标准温度源就很难做到,负向迁移的信号就很难准确调整。在HART温度变送器中,用HART通讯可以直接写入温度变送器的量程,直接把下限值变成一个正值或者一个负值,只是要根据所需要的量程,通过计算,重新植入一个上限值,就可以轻松完成迁移量的改写。
                HART温度变送器           HART协议

HART温度变送器现场调整

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有些时候HART温度变送器的量程与实际需要不相符,量程范围或大或小,非智能温度变送器的量程调整就非常麻烦,而HART温度变送器就可以轻松解决这个问题。在HART温度变送器DEVICESETUP、DIAG/SERVICE的基础设定中,把量程设定调出来;在LRV/URV中,把URV的值改写到所需要的温度范围,进行存储,操作30s后,重新确认所改写的量程,完成设置。

数字量的转换

有时候化工装置的控制系统中会用到HART温度变送器数字量的输出,此时可以利用HART手持终端进行模数转换。首先进行HART温度变送器的模拟信号的调整,在调试合格后进行模数转换。

菜单进行:在线菜单➝仪表设定➝基础设定➝A/D转换,完成模拟信号与数字量信号的转换。

数字量的转换在现今的油田建设当中应用非常广泛。油田和化工装置经常用到DCS集散控制系统,井口常用的无线传输,以及数字化油田多数都采用了数字量的传输。如果是点对点的信号,那么HART温度变送器的调整就是非常容易实现的。但是流量补偿系统中HART温度变送器的数字量输出信号就麻烦一些,因为多路流量信号接收过程中,一组信号要采用一个通道,需要在HART变送器数字量输出的同时,在HART温度变送器组态过程中,组态和同一路的流量、压力变送器一样的地址,这样在修正的过程中不会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