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子开关的动作原理

楼主(2018-05-14):
  钮子开关是一种手动控制开关,主要用于交直流电路的通断控制, 但一般也能用于几千赫或高达1 兆赫的电路中。具有体积小,操作方便等特点,是设备中常用的开关。

  钮子开关的动作原理

  在手动操作时, 开关动作可以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用手把扳柄向中间扳动, 直至扳柄的垂直位置。这时单刀滑块的尖顶部也逐渐向中间靠拢, 直至中间位置, 并使压簧进一步压缩。扳柄过垂直位置后, 单刀滑块在压簧压力作用下向另一方向快速移动, 并带动扳柄快速转向, 这时动触片即与一边的定触脚迅速脱离而与另一边的定触脚迅速接通, 这是第二阶段。这时触点的分离速度与压簧压力的大小及运动件之间的摩擦力等因素有关, 速度很高。据测试, 从触点的脱离至重新接通的时间仅毫秒左右, 平均速度达旧毫米秒。这一速度比手动扳动速度或机动测试扳动速度快许多倍。

  钮子开关的注意事项

  (1).首先应根据使用条件和功能来选择合适 类型的开关及接插件.

  (2).开关,接插件的额定电压,电流要留有一定的余量

  (3).为了接触可靠,开关的触点和接插件的线数要留有一定的余量,以便并联使用或备用.

  (4).尽量选用带定位的接插件,以免插错而造成故障.

  (5).触点的接线和焊接可靠,为防止断线和短 路,焊接处应加套管保护.

网友A:
看似简单,自己却复述不这么详细!

网友B(2019-01-03):
学习学习,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