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压配电柜保护元件的选用

楼主(2018-05-14):
配电柜内部控制回路上通常情况下都是需要一个对控制回路起到保护作用的元件,通常我们会选用微型断路器或者熔断器作为这个原件。这两个配电柜保护元件的时候起到下面这个重要的作用:如果用电设备或者电网发生过载或者短路现象的时候,它会自行切断电路以此来避免引起线路上其他用电器设备故障的现象、从而起到防止事故发展蔓延的作用但是由于这两种配电柜保护元件本身的造价以及工作原理之间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因而在选用设备时需要根据它实际的使用范围以及要求选择适合的设备,从而达到优质选择的目的,不盲目。

河北配电柜|河北配电箱|石家庄配电柜|石家庄配电箱|石家庄控制柜|石家庄电气成套

1概述

1)微型断路器的描述及其特点

微型断路器又被称作为小型断路器,这种类型的断路器与其他种类相比如配电型断路器而言,不管是在分断能力上还是在体积占比上,微型断路器基本是用在家用的或者小型电气设备里。通常情况下如果设备发生了极其严重的短路或者过载等设备故障时切断电路,再者微型断路器在分断故障电流后基本是不用更换零部件就可以设备恢复重新供电,其具有隔离负载的功能、开断负荷的能力、过流保护功能、以及一定的短路分断能力等优点。微型断路器最大的特点是体积小、技术性能好、易于安装、用料少、操作方便、价格较低及经久耐用等。尤其在建筑电气上透过这些优点促使微型断路器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

2)熔断器的描述及其特点

熔断器又被称作为保险,它的理论是根据电流超过规定值某个固定的时间后,用其自身产生的热量促使溶体融化,进而促使电路断开形成一种电流保护器。作为短路和过电流保护在生活生产中最普遍运用的的保护器件,熔断器被极为广泛的运用与控制系统和低压配电系统以及用电设备之中。。

断容器的主要工作部分就是溶体,所以熔体材料必须具有相对熔点低、特性稳定、易于熔断的特点,通常情况下使用铅锡合金、镀银铜片、锌、银等金属,这相当于在串联在电路中的一段特殊的导线,如果电路发生短路或过载时,被保护电路的电流超过规定值,并且经过一定时间后,由熔体自身产生的热量熔断熔体,进而促使电路断开,起到保护的作用,熔体在熔断切断电路的过程中会产生电弧,为了安全有效地熄灭电弧,一般均将熔体安装在熔断器壳体内,采取措施,快速熄灭电弧。熔断器具有结构简单、使用方便、价格低廉等优点,所以也被广泛的应用于生产生活中。

2不同使用环境保护元件的选用

1)由于线路需要保护:熔断器对过载反应不灵敏,除照明线路外,熔断器一般不用作过载保护,主要做短路保护。但是微型断路器用于需要过电流、过载保护的地方,,加热回路、控制回路、插座配电回路等。

2)一般控制回路的选用:在控制回路中选择的熔断器只需在火线上进行保护;而微型断路器可以选择单极或双极,就目前的使用状况来看,以同时用以保护火线和零线的双极微型断路器的选用居多。

3)特殊情况的选用:高分断能力的微型断路器,分断容量也就10kA,而熔断器一般都能达到50kA,电容是一种特殊的电气设备,线路长了,线路电抗增大,对断路器的分断容量要求较高;电容接触器的触头不适用于开断路电流,因此,快速的切除故障是由接触器之前的保护元件来实现的,熔断器切断故障,大多在前半周波的上升期,而微断本身是需要一个固有分闸时间,因此,滤波补偿柜内用于电容器保护的应当选用熔断器进行保护。

4)成本控制:熔断器的价格较低,但是微型断路器的价格是同样额定电流数的熔断器价格的几倍到几十倍,如果项目预算较低,可以考虑选用熔断器。

5)维护方便:如果发生短路故障时,微型断路器的触头发生了损伤,时间久了容易造成隐患;但是熔断器发生短路故障动作后,需要更换新的熔芯,这使得保护元件又回到初始状态,从而达到更好的保护效果。

3工作原理及其应用

1)微型断路器的参数及选择

现在市场上见到的微型断路器,一般有4.5kA6kA10kA等几种额定分断能力。微型断路器的过载保护依靠热脱扣器,通常,现有微型断路器的热脱扣器额定电流是生产厂家根据IEC898标准在基准温度为30C条件下整定的,微型断路器的工作温度一般推荐为-25+55。热脱扣器由一种双金属片组成,当通过的电流达到某设定值并维持一定时间后使微型断路器脱扣。

2)熔断器的参数及选择

在前文中曾曾经提到过,熔断器是靠熔体自身产生的热量熔断熔体,促使电路断开。由于各式各样电气设备都具有一定的过载能力,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较长时间运行;如果当负载超过允许值时,就需要保护熔体在一定时间内熔断。在实际生产生活中,有很多设备所需要的启动电流是很大的,但启动时间相对很短,所以,必然会要求这些设备的保护特性要符合设备运行的需要,要求熔断器在电机启动时不熔断,在短路电流作用下和超过允许过负荷电流时,能确保熔断,起到保护作用。熔体额定电流选择偏大,负载在短路或长期过负荷时不能及时熔断;选择过小,可能在正常负载电流作用下就会熔断,影响正常运行,为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必须根据负载性质合理地选择熔体额定电流,这边由时间在配电柜生产厂家德兰电气总结归纳出以下六小点:

1)电子整流元件熔体额定电流≥1.57×整流元件额定电流。

 2)照明电路熔体额定电流被保护电路上所有照明电器工作电流之和。

3)电焊机熔体额定电流=(1.52.5)×负荷电流。

 4)配电变压器低压侧熔体额定电流=(1.01.5)×变压器低压侧额定电流。

5)并联电容器组熔体额定电流=(1.431155)×电容器组额定电流。

6)电动机

单台直接启动电动机熔体额定电流=(1.52.5)×电动机额定电流。

多台直接启动电动机总保护熔体额定电流=(1.52.5)×各台电动机电流之和。

降压起启电动机熔体额定电流=(1.52)×电动机额定电流。

绕线式电动机熔体额定电流=(1.21.5)×电动机额定电流。

4结语

在咱们日常生产生活中,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对待,不同的使用环境,对于保护元件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从设计人员到现场维护人员都需要详细掌握到其性能及保护特性,并且从价格、性能、使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进行综合考虑这类保护元件的选用,做到降本增效,从而达到最优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