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转PROFIBUS总线桥在视觉检测系统的应用

楼主(2018-05-14):
RS232自由协议转PROFIBUS 网关在视觉检测系统的应用

                                          ----------将某品牌的视觉检测器接入西门子PLC系统

摘要:本文介绍了如何利用RS232自由协议(透明传输)转PROFIBUS现场总线网关实现西门子S7-300 PLC和视觉检测器的通讯。

关键词: 自由协议 透明传输   PROFIBUS-DP  现场总线  微硬创新  网关

1. 引言

       某电子材料公司主要从事手机、笔记本、ipad等智能电子设备的电池生产研发 ,他们在生产手机电池过程中遇到这样棘手的问题,使用的视觉检测器因为不支持PROFIBUS-DP通讯协议,只能连接计算器的串口上,这样就不能直接将视频数据传到PLC上进行统一的数据处理,从而影响到生产节拍和效率,同时也增加了公司的人力成本。

    本文主要介绍该电子材料公司使用北京微硬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硬创新)的RS232自由协议转PROFIBUS-DP网关(型号:PBRS232-K20),就有效的使两者能够进行快捷、有效、高速的连接。

2. 通信系统的构成以及实现方法

西门子PLC通讯协议是Profibus-DP。该系统中西门子PLCS7-300)作为Profibus-DP主站,网关桥PBRS232-K20作为Profibus-DP从站, 视觉检测器将扫描上来的条码传动到PBRS232-K20网关,网关将数据转换成Profibus-DP协议传送到PLC系统。以此来实现在PLC上进行数据的处理。

2.1. 系统拓扑概述

图一:系统拓扑图

2.2. 现场通讯协议汇总

微硬创新PBRS485/232-K20网关可以实现将RS232RS485接口设备(需选择不同的接口型号PBRS485-K20RS485接口, PBRS232-K20RS232接口)连接到PLC上。微硬生产的自由协议通讯网关的支持多种通讯模式(收-收、发-发、收发-收发、发收-发收)。 本例中只需将视觉检测器扫描上来的条码传送到PLC上,所以只需将网关PBRS232-K20设置成收-收模式即可。本案例以1个网管连接一个视觉检测器为例:

视觉检测仪

Profibus-dp通讯设定

DP从站地址

DP通讯速率

1.5M

RS232通讯设定

波特率

数据位

停止位

奇偶校验

收发模式

收收模式

通讯参数表

接收 数据大小

16 byte

表1:现场设备通讯协议汇总

2.3. RS232接线说明

本网关232接口说明如下图所示:

图二

2.4. 微硬创新网关使用步骤:

2.4.1.  通过八位拨码设置PBRS232收发模式。本例网关只接收视觉检测器的数据所以是收收模式,将8位拨码开关的第八位拨到MS的位置。(收发-收发、 收-收两种模式需将第八位拨码拨到MS位置,发-发、发收-发收两种模式需将第八位拨码拨到MM位置)

2.4.2.  导入安装GSD文件 本例网关在所使用的GSD文件是PBRS/V02.GSD

2.4.3.  根据2.2所列出的通讯规约,设置通讯如图2所示。

图三

2.4.4.  根据2.2所列出的通讯规约,添加读命令及读取的数据大小

图四

2.4.5.   用视频检测器扫描下面二维码并在PLC上观察数据如下图五,图六

图五

图六

3. 结束语

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面对多种网络协议并存的情况仍然存在的,因此用于不同协议之间转换的网关在未来自动化系统中会发挥重要作用。拥有不同协议转换技术也必然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PBRS232-K20作为一种通用的协议网关,它已经在很多场合中得到了实际应用,在未来也必将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网友A(2019-07-17):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