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转Can总线桥在北京某药厂楼宇控制系统的应用

楼主(2018-05-14):
ProfiBus转Can总线桥在北京某药厂楼宇控制系统的应用

本文主要介绍北京微硬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硬创新)生产的ProfiBus转Can网关(产品型号:PBCAN-K20)在楼宇控制系统上的使用方法:

1.案例简介:本案例现场在北京市某药厂,该药厂主控制系统是西门子PLC S7-300,楼宇控制系统设备是CAN总线的通讯方式,所以要实现CAN设备和PLC之间的通讯。就需要使用CAN与ProfiBus的协议转换网关。本案例的目的是实现在300PLC的对楼宇控制系统的水泵、风机、中央空调设备进行控制

2.案例说明:微硬创新生产的ProfiBus转Can网关PBCAN-K20在使用时,不需要进行复杂的编程,只需根据被连设备给的通讯点表进行简单的配置和设定即可。需要关心的以下几点:

(1) 被连设备CAN通讯的属于CAN协议的哪种工作方式?

本产品PBCAN-K20 总线桥支持4 种CAN总线的工作方式:

2.0A 协议方式 M0、 2.0A 协议方式 M1。

2.0B 协议方式 M0、 2.0B 协议方式 M1。

本例楼宇系统的所有CAN设备均可使用CAN 2.0A M1工作方式,所以PBCAN-K20工作模式选择CAN 2.0A M1(通过拨码开关来进行设置)。

(2) 被连CAN设备的通讯速率是多少?

          本例所有楼宇系统的CAN设备速率设置为100Kbit/s。

(3) 每台的CAN设备对应的设备地址是多少?

          因为本例中微硬创新的ProfiBus转Can协议转换桥可以与12个CAN

      设备连接,所以可以最多带12个设备,但该现场根据每个设备的所连接

      的CAN 设备不同,由此,以转换网关PBCAN-K20与中央空调连接为例,

      该通讯一个网关共和5台中央空调系统连接。这5台空调CAN设备地址分

      别为 1, 6,7,10,11.

(4) 每个CAN设备的发送接收的数据长度是多少?

    本例每个空调机组需要发送和接收8个数据。(本转换网关可通过配置DLC参数进行是1~8个)

   3.应用网络简图:

4.案例配置:导入GSD创建新项目

(1) 打开step7软件   “SIMATIC Manager ”文件—>新建。输入名称“can空调”图4-1:

图4-1 新建项目

(2)点击确认按钮,创建站点,本例选取的是西门子PLC300,如图4-2:双击站点进入硬件组态界面。

图4-2 创建硬件组态

(3)在“选项”窗口选择“安装GSD文件”如图4-3、4-4:

图4-3 安装GSD文件(1)

图4-4 安装GSD文件(2)

(5) 硬件组态----创建PLC,并设置DP通讯速率1.5M。如图4-5,4-6,4-7,4-8:

图4-5 硬件组态(1)

图4-6 硬件组态(2)

图4-7硬件组态(3)

图4-8硬件组态(4)

(6) 硬件组态----创建DP从站,将导入的GSD“PBCAN-K20/2.0A/V10/M1”下挂到DP总线上,如图4-9

图4.9

(7) 根据现场中央空调通过CAN通讯的通讯格式及参数内容,进行配置通讯速率配置如图4-10:

图4-10 配置CAN通讯波特率

数据长度及ID设置参考PBCAN-K20的使用说明来进行设置,设置如图4-11所示:

4-11 标识码配置图

(8) 如图4-12(第一台ID号为1的机组),图4-13(第二台ID号为6的机组),图4-14(第

三台ID号为7的机组),图4-15(第四台ID号为10的机组),图4-16(第五台ID号

为11的机组):

4-12第一台ID号为1的机组

4-13第二台ID号为6的机组

4-14 第三台ID号为7的机组

4-15第四台ID号为10的机组

4-16 第五台ID号为11的机组

(9)   硬件组态----编译下载程序,如图4-17

图4-17 下载PLC程序

(10)  读写参数测试 :

        Ib12~ Ib19 读取的是1号空调机组数据。

        Ib22~ Ib29读取的是6号空调机组数据。

        Ib32~ Ib39读取的是7号空调机组数据。

        Ib42~ Ib49读取的是10号空调机组数据。

        Ib52~ Ib59读取的是11号空调机组数据。如图4-18

总结:经过上面简单的配置,用户可以很轻松的完成ProfiBus和Can的协议转换,读取Can设备的数据

网友A(2019-01-14):
谢谢!!!真诚的感谢!!!

网友B(2019-04-18):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

图片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