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怎么发送单字节数目的ASCII码字符,不能含空格

楼主(2018-05-14):
本人现在遇到技术问题,跟大家请教,大家也可以在此交流看法。松下PLC,C38AT,用COM2,做串行通讯,发送的是ASCII码字符,在PLC里用MOV将对应的十六进制数传送给寄存器,通过F159发送。但是,问题来了,之前发送的都是双字节,既偶数字节数目,用串口助手接受没有问题。可是变成单字节数目,接受的就会丢失字符,丢失的不能不一样。比如,发送AABBCCDDEEFFGG,没问题。可是发送AABBCCDEEFFGG就会丢失字符,而EEFFGG的字符必须成对的不能分开,就是说AABBC也不能分开,那中间的CCD怎么办,这是奇数字节,发送时会丢失D或者E或者别的,如果D后加个空字符,也会出错,如果换成空格符,形成偶数就不会出错,但是要求字节数不能多一和不能少一个,所以不能加。这可怎么办?

网友A:
楼主。请问FP-XH-C60T 进行485通信,怎么进行高低16位数据交换,怎么判断发送是否正确,有例子吗。邮箱2029921776@qq.com,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