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们兄弟会修这种电机

楼主(2018-05-14):
公司CNC上有个电机转动不顺畅了,拆下来一看,傻眼,不知从哪个地方下手拆开。有会兄弟,请指点下,小弟,不胜感激。p

网友A:
兄弟,伺服电机转动不畅先不要急着拆电机,要先查一下脉冲发生器(控制部分)送来的信号正常不,如果正常再查电机驱动器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最后拆电机部分,当然查前两者需要专业知识和设备,如果没有专业设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拆下相同机器的相同部件来测试是哪部分坏了再修哪部分,如果没有相同机器那就要请专业人员了。

楼主(2019-05-24):
引用 网友A:
兄弟,伺服电机转动不畅先不要急着拆电机,要先查一下脉冲...

这是个电主轴,5.5KW ,一万多转。硬是没拆开,送到东莞一家国产电主轴厂,换两个轴承,四千多,暴利。现在好多机器都用这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