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Haiwell)PLC
海为PLC:S16M0R,时钟指令:TCMP

楼主(2018-05-14):
海为PLC:S16M0R,时钟指令:TCMP,模拟仿真正常,输出到下载到PLC ,输出不执行,请帮忙

网友A:
这个指令下载到PLC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联系官网的技术支持,或者打海为的技术支持电话,会有技术帮你解决的

网友B:
仿真的时候,用的是电脑时钟。下载到PLC里那就是用的PLC的时钟,所以建议你可以先进行PCL时间同步。

网友B:
时间同步:1、联机 2、菜单栏,PLC选项-下拉选项框,选择设置PLC时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