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分设置很小时,步进电机为什么不转

楼主(2018-05-15):
用雷塞科技3ND583控制三相步进电机,当把驱动器细分设置为200个脉冲/圈或400个脉冲/圈时,步进电机不转。但设置为500个脉冲/圈时,步进电机可以转,但没有按照所给脉冲数确定的圈数转,为什么?在1000个脉冲/圈以上,步进电机都很正常。

网友A(2018-12-19):
是不是负载太大了,细分数小的时候,力矩好像会小一点吧

网友B:
200或者300时,频率太高了,电机响应不过来,这时候要么将细分增大,要么降低控制器脉冲频率。另外,增大细分,电机可以运行的更加平稳些,力矩大点。

网友C(2019-08-12):
吧加速时间调长一点,频率第一点。一般都会把细分调大一点吧。1600---6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