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三菱Q系列的电梯控制

楼主(2018-05-15):
求助各位大神如何使用三菱Q系列PLC对10层电梯的控制系统进行设计,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将每一层门厅外的楼层显示器要利用cc-link总线技术来实现和PLC的连接,这个应该如何设计?

网友A:
总线就是不同设备,具有不同的站地址和数据地址,照着说明书设置好了写进去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线就是不同设备,具有不同的站地址和数据地址,照着说明... 十层电梯采用Q系列中的基本型Q00,基本基板Q312B不加扩展基板,这样选择PLC行的通吗?I/O点数是够用的

网友B:
用了CC-LINK,你就不要选Q00那种老式玩意得了!! 直接选用5槽带CPU+电源的Q00UJ(价格1.6K),你用Q00不但性能很差(比不上Q00UJ,而且没有USB编程口),你需要扩展模块用CC-LINK模块足够了!

网友C:
感谢楼主的用心!我们会借鉴的。

网友D:
没用用过  这个系列的 帮不了你了 抱歉

网友E:
学习了,好多不错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CC-LINK,你就不要选Q00那种老式玩意得了!! 直接选用5槽带CPU+电源的Q00UJ(价格1.6K),你用Q00不但性能很差(比不上Q00UJ,而且没有USB编程口),你需要扩展模块用CC-LINK模块足够了!

多谢前辈指导了,受教了受教了

网友F(2018-07-07):
首先感谢同志们的热心答疑,楼主得到满意答案之后(或者别的途径获取解决问题办法后),建议跟帖分享一下。同时为了答疑者获得积分奖励,悬赏帖子不要忘记及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