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信捷plc步进指令同步运行数量有要求吗

楼主(2018-05-15):
步进S流程同时运行将近20个流程,会对plc其他功能有影响吗

plc带伺服电机走位不准一直找不到原因

楼主:
是我描述问题不清晰吗 程序里面在运行的时候有十几个单独的步进流程,说明书上面没有限制使用s数量 但是正在工作的S不知道有没有数量限制,会不会导致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2018-12-25):
你不会用驱动器的监控功能吗?监控一下命令脉冲低位 往复有没有偏差 如果有偏差检测上位机的脉冲数有没有问题  如果 考虑外部干扰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B:
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