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RTD卡件问题

楼主(2018-05-15):
和利时的RTD卡件,整个卡件上的温度都不稳,跳动;发现有一个测点没接好,接好后正常。就是想问一下这种卡件没有保护嘛?一个出错全都出错呀!

网友A:
是不是屏蔽得问题?

你说得没有接好是rtd三根线没有接好?

一般都应该是通道相互不影响得啊

网友B:
回复一下吧,先看看,千万不要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