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耦降压启动柜一控多的几个方案

楼主(2018-05-16):
在生产时间中经常遇到1用1备的电机设备启动问题,对较大电机设备常常采用各自动力的两套装置来减小启动电流,降低对电网的冲击,其缺点是体积大、成本到。如果能利用一套自耦降压启动装置启动多台电机设备,这样既可减小启动控制柜的体积,又经济适用。小编在这方面进行了探讨和尝试,其基本思路就是利用一套自耦降压启动控制装置通过切换,分别启动多台相等规格的电气设备

一、电路与工作原理

以1用1备灵台消防电机泵为例,其主电路和控制电路如图1~2所示。

电路中KM3、T组成自耦降压启动部分,KM12、KM22分别切换启动装置串入MC1或MC2电机降压启动,KM11、KM21分别切换电机MC1、MC2启动完成后进入全压运行态。ZB1、ZB2用于电机综合保护。

1.本控制电路具有1用2备,2用1备和手动三种工作模式。

当转换开关打到1用2备时,若自动控制信号驱动的继电器KA6吸合,从而使KM3吸合进入MC1阶段,在ST1启动延时时间到时,投入继电器KA1吸合,使KM11吸合同时KA3吸合使KM12断开,KM11维持在闭合状态,从而使电机MC1接触降压启动进入全压运行工作。若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启动,KT2就会使降压启动部分复位。如在自动信号驱动的继电器KA6吸合期间,电机MC1即没有在降压启动状态又没有在运行状态时,就认为电气MC1部分有故障而使KT3延时闭合,转入备用电机MC2降压启动、投入运行过程。

若转换开关打到2用1备时,以类似于1用2备模式的过程来启动电机MC2。

若转换开关打向手动状态时,可通过启动按钮SB1、SB3,停止按钮SB2、SB4来启动和停止MC1和MC2中任一台电机工作,由于在控制电路中对两台电机施行了互锁,所以同时只能有一台电机工作。若要两台电机设备同时工作只能将互锁逻辑去掉。若要切换启动多台电机,以类似的方法加入下一个电机启动、投入运行控制逻辑即可。

2.在水池污水时水位继电器AFR-1触电断开使电机停止,防止电机泵干磨。

通过多路输出定时器控制对各台电机泵定期巡检试启动运行,由电接点压力表YL上限触电来判断电机泵和电气控制部分的综合故障并通过HL6指示,同时防止电机泵锈死。

二、部分器件参数选择整定

KM3、KM11、KM12、KM22、T、ZB1、ZB2由电动机功率来选择规格KT1-KT4选用5S-25S,KT5选用30S-100S。

KT1时间由现场调试确定,KT2时间应大于KT1且小于KT1加KT3(或KT4)。KT3时间、KT4时间由系统确定。巡检周期由系统和现场配电柜情况确定,一般应小于90s。KT5时间应略小于每次巡检总时间。

由消防中心来的消防信号(24V)可控制电机泵起、停,通过指示灯可官场现场设备工作状态,见图3。

三、远端计算机监测

为了能实时监测设备运行情况专门设计了现场数据采集装置和远端计算机监视系统。

以单片机80c196为核心的准用数据采集远传装置,可对系统中1~5个电机泵的有关参数,状态实时采集并以RS485协议形式送到2km以内的计算机远端专用监测系统中进行显示,若超过2km小于10km时可选用CAN总线传送,见图4。

用Delphi设计的计算机远端监测系统以友好的界面,实时、主管的通过数码形式、图形形式来显示的远端装置传来的现场设备工作状态信息,故障原因,水池水位状况以及压力,流量和频率等参数。

可选择同时监测1到8套泵组。每个泵组占一个界面可监测1~5个电机泵。各界面的切换有手动和定时自动切换两种形式,显示的项目及显示形式可按需要设置选择。对部分参数以图形式记录近期一周的历史变化,也可通过打印机即时打印记录,当系统在后台运行时,遇故障会有声音报警,可提醒值班员及时将系统切入前台运行,在界面上查询故障原因,如:配电柜加压失效缺水源、缺相、短路、过流,三相电流不平衡、电压过高、电压过低、启动时间过长等。

四、结论

此方法经几年的实际中的使用,电机控制柜不但工作稳定可靠,而且成本不但工作稳定可靠,而且成本减小了1/4,使产品有了一定的市场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