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在控制回路中的故障判断和检修技巧

楼主(2018-05-16):
   今天我们来谈下PLC使用过程的一些经验和技巧,希望能帮助正学习或者使用PLC的人。

1、PLC输入与输出

    PLC虽小,却能灵活地控制着复杂系统,在plc上我们能看到的是上下两排错开的输入输出继电 器接线端子、对应的指示灯及PLC编号,就像一块有数十只脚的集成电路。任何一个人在不看原理图的情况下,来检修PLC故障设备都会束手无策,查找故障的速度也会特别慢。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在设备的控制台或控制柜上贴一张表格,标明每个PLC输入输出端子 编号与之相对应的电器符号,中文名称,即类似集成电路各管脚的功能说明。有了这张输入 输出表格,对于了解操作过程或熟悉本设备梯形图的电工检修起来也就特别便捷了。对于那些对操作过程不熟悉,不会看梯形图的电工来说,我们可以再绘制一张表格:即 PLC输入输出逻辑功能表。说明操作过程中输入回路(触发元件、关联元件)和输出回路(执 行元件)的逻辑对应关系。实践证明,如果能熟练利用输入输出对应表及输入输出逻辑功能表,检修电气故障,不带图纸,也能轻松自如。

2、输入回路检修

  判断某个按扭、限位、线路等输入回路的好坏,可在PLC通电情况下(最好在非运行状态 ,以防设备失误操作),按下按扭(或其他输入接点),这时对应的PLC输入点端子与公共端被短接,按扭所对应的PLC输入指示灯亮,说明此按扭及线路正常。灯不亮,可能按扭坏、 线路接触不良或者断线。若进一步判断,按扭如果是好的,那么用万用表的一根表笔,一头接PLC输入端的公共端,另一头接触所对应的PLC输入点(上述操作要小心,千万不要碰到220V或110V输入端子上)。此时指示灯亮,说明线路存在故障。指示灯不亮,说明此PLC输入点已损坏(此情况比较少见,一般是强电入侵所致)。

3、输出回路检修

  对于PLC输出点,若动作对象所对应的指示灯不亮。在确定PLC在运行状态下,那么说明此动作对象的PLC输入输出逻辑功能没有满足,也就是说输入回路出现故障。按前面讲的,检查输入回路。若所对应的指示灯亮,但所对应的执行元件如电磁阀 、接触器没反应,先查电磁阀控制电源及保险器,最简便的方法,用电笔去测量所对应PLC输出点的公共端子。电笔不亮,可能对应保险丝熔断等电源故障。电笔亮,说明电源是好的,所对应的电磁阀、接触器、线路出故障。排除电磁阀、接触器、线路等故障后,仍不正常, 就利用万用表一只表笔,一头接对应的输出公共端子,另一头接触所对应的PLC输出点,这时电磁阀等仍没反应,说明输出线路出故障。如果这时电磁阀动作,那么问题在PLC输出点上。由于电笔有时会虚报,可用另一种方法分析,用万用表电压档量PLC输出点与公共端的 电压,电压为零或接近零,说明PLC输出点正常,故障点在外围。若电压较高,说明此触点接触电阻太大,已损坏。另外,当指示灯不亮,但对应的电磁阀、接触器等动作,这可能此 输出点因过载或短路烧牢。这时应把此输出点的外接线拆下来,再用万用表电阻档去量输出 点与公共端的电阻,若电阻较小,说明此触点已坏,若电阻无穷大,说明此触点是好的,应是所对应的输出指示灯已坏。

4、程序逻辑推断

  目前工业上使用的PLC种类非常多,对于低端的PLC而言,梯形图指令大同小异,对于中高端机,如S7-1200,许多程序是用语言表编的。实用的梯形图必须有中文符号注解,否则阅读十分困难,看梯形图前如能大概了解设备工艺或操作过程 ,看起来比较容易。若进行电气故障分析,一般是应用反查法或称反推法,即根据输入输出对应表,从故障点找到对应PLC的输出继电器,开始反查满足其动作的逻辑关系。经验表明,查到一处问题,故障基本可以排除,因为设备同时发生两起及两起以上的故障点是不多的。

 5、PLC自身故障判断

  一般来说,PLC是极其可靠的设备,出故障率很低,但由于外部原因,也可导致PLC损坏。

  工作电源为220V的接近开关,其输入PLC信号触点两根引线与接近开关的220V的电源线共用一根4芯电缆,一次该接近开关损坏,电工更换时,错把电源的零线与输入的PLC 的公共线调错,导致送电时烧坏了3路PLC输入点。

  系统电源变压器零线排因腐蚀而中断,导致接入PLC220V电源升到380V,烧坏了PLC底部的电源模块,后整改时增加了380/220V的隔离控制变压器。

  西门子S7-200的PLC输出公共端标1L、2L等,工作电脑为ACL1N 表示,+24V 电源为L+M表示对初学者或经验不足者容易搞错。如果错把L+M当作220V电源端子,送电瞬间即将烧坏 PLC24V电源。

  PLC、CPU等硬件损坏或软件运行出错的概率几乎为零,PLC输入点如不是强电入侵所致,几乎也不会坏,PLC输出继电器的常开点,若不是外围负载短路或设计不合理,负载电流超出额定范围,触点的寿命也很长。因此,我们查找电气故障点,重点要放在PLC的外围电气元件上,不要总是怀疑PLC硬件或程序有问题,这对快速维修好故障设备、快速恢复生产是十分重要的,因此PLC控制回路的电气故障检修,重点不在PLC本身,而是PLC所控制回路中的外围电气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