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表记录问题

楼主(2018-05-16):
想咨询下,我做了个程序,报表记录在系统启动后,要是没有打开报表界面就不会开始实时记录,为什么?需要什么激活报表的代码吗?

网友A:
实在没弄明白 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B(2020-12-21):
报表本来就需要打开才能操作呢

网友C(2022-12-25):
需要先打开报表界面,程序中增加以下两行即可:

showpicture  ”report“;

closepicture  ”report“;

意思是先激活报表界面再关闭,即把报表放在后台运行。

网友(2023-04-08):
顶贴是一种美德,回帖是一种礼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需要先打开报表界面,程序中增加以下两行即可:showpicture  ”report“;closepicture  ”report“;意思是先激活报表界面再关闭,即把报表放在后台运行。...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