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马达产生振动?马达厂教你分析故障原因

楼主(2018-05-16):
  减速马达产生振动?马达厂教你分析故障原因

       一:减速器与马达是否匹配

减速马达既有转速指标也有扭矩指标,功率相同的减速马达其转速和扭矩也不尽相同,所以只要是采用硬连接方式的马达,必须要有马达转速和扭矩的考量。如果扭矩不能够满足减速马达所需扭矩、减速马达都会出现振动或不能转动。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从高转速降低为低转速的时候,减速器短时间内也能转动,不过缺陷已经存在,长期运行会让减速马达造成过载。

      二:减速马达负载是否正常。

通常减速马达在传送带及其它传动设备中使用,所带负载既是目的也是功能,而任何传送设备都有一个极限负载指标,这个极限负载指标不仅仅是指所携带的负载数量,还需要加上设备运行的阻力,环境的不足等等。因此,对负载判定也是分析振动故障的一个重要的参数。

三、减速马达所在设备基础能否满足要求

马达和减速器都是比较沉重的设备,其运行必须要借用基础的力量来满足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应力,因此设备基础就较为重要了。基础一方面需要沉重,还能够有消除振动的作用,设备振动点的振动量与基础产生了硬连接,就会放大设备振动量,反之能够消除设备振动。通常基础承重都不会产生什么问题。

四、减速马达安装是否不良

设备振动究其方向一般是以两个方向为基本方向,一个是径向一个是轴向,也有称之为径向跳动和轴向跳动,两台设备连接,特别是硬连接。不论那一台设备的连接轴出现跳动,都会带来设备运行时的跳动放大,运行中径向和轴向跳动都是呈几何倍数增加静态径向和轴向跳动,联轴器能够改善这一方面的缺陷,但是一旦超过了联轴器所能消除的范围,还是不能解决减速马达振动问题。

五、电能供应问题

由于企业大量采用了变频、变压技术,所以造成了企业电网有不良波产生,谐波也是其中的一个类别,如果减速马达携带负载运行启动,而电能给马达提供的电能不足或紊乱,就会造成马达处于半联动状态,从而导致减速马达产生振动,进而带动整个设备产生振动。

综合起来,减速马达发生振动不是一个独立故障,而是一个综合性的故障,其引发的危害很大,严重时会导致系统损坏、瘫痪截至危及人员安全,因此,必须严肃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