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8-05-16):
        plc通讯将数据传输给下位机,编程程序使用的是MODRW命令,指令说明如下,如何理解S1、S2、S3以及N这四个指令呢?希望能给予一个详细的解答,感谢。

指令说明:

由使用者设置寄存器  S,将欲写入数据长度的数据事先存入寄存器内,或设置数据读取后存放的寄存器之后,当 MODRW 执行时,PLC 会通过  COM2(RS-485)的通讯口,依所设置的读写功能码  S2,将欲读写的数据,对应到  S1联机装置地址)的  S3欲读写数据地址),进行数据的读取或写入

网友A:
主站使用DVP28SV,从站使用DVP14SS2,(由于14SS2只有6个输出,所以这里控制的是Y0到Y3循环点亮),使用的就是EASY LINK通讯,经过测试好使。望采纳。 sb6881.com  sb6882.com sb6883.com sb6887.com sb6889.com

网友B:
1、首先下位机支持标准MODBUS协议,才能用MODRW 2、S1下位机站号,S2功能码指是从从站读取数据的功能代码,S3是从站参数地址,S是读取从站参数后存放在PLC的地址,n是一次读取多少笔数据。

楼主:
回复内容:能告诉我在那本资料书里可以查到吗?我现在在说明书和DVP-plc技术手册里找不到相关的介绍及设置要点 对:c58577281、首先下位机支持标准MODBUS协议,才能用MODR...内容的回复!

网友C:
台达的没用过,我也想学习下。

网友D:
qq2655240123, 这个看手册就有指令说明 具体应用也有实例可查

网友E:
学习分享,共同进步共同进步

网友F(2018-07-07):
首先感谢同志们的热心答疑,楼主得到满意答案之后(或者别的途径获取解决问题办法后),建议跟帖分享一下。同时为了答疑者获得积分奖励,悬赏帖子不要忘记及时结贴。

网友G:
感谢朋友,感谢楼主,感谢GOD

网友H:
欢迎一起交流

网友I:
台达的没用过,我也想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