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管星形接法+三路单项固态调压器接法

楼主(2018-05-16):
单位有一台设备,用的是380V的石英加热管,星形接法,无中性点。目前用的是三项全隔离调压模块来控制加热,经常出现加热管接头处碳化物造成短路现象并烧毁调压模块,该模块400多。想要通过改变接法来实现用三路单项调压固态继电器来分别控制加热,不知道这样是否能实现,高手们能给个建议吗?如果按图中的方式,我能不能引一根中性线出来,让每根相线和中性线接到固态调压器的输出控制端上,实现三路单项控制。如果不行该怎么改?还有能不能在原来三项全隔离调压模块的出线上接快速熔断器来实现在加热管端相间短路时对调压模块的保护。希望各位高手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你这整了半天就是把控制三相改成分开控制单相了,你这样改如果加热棒功率小可以,如果功率大调压会影响你总电路的三相平衡,会影响别的设备。                           学习中,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