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和plc互联

楼主(2018-05-16):
咨询个问题,三线的接近开关和plc连得时候需不需要用继电器中间隔离一下啊

网友A:
不需要吧,这样又有什么意义?或者你做的有特殊要求?

网友B:
不需要 这种隔离没有意义

网友C:
接近开关的话,完全没必要

网友D:
你三线的接近开关应该是NPN或者PNP集电极的,两线的一般是电压或者电流型的,PLC输入选择对应的,一般市面的PLC都可以的

网友E:
不管两线制还是三线制,只要DC24V供电,都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