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配合编码器如何做定位。求思路

楼主(2018-05-17):
题: 变频器控制电机,轴端增加编码器取位置。用PLC控制。如何做到准确定位(相对准确)?.我做简单的控制时,比如让在编码器200时,停下来,实际上变频电机并不能马上停止,这样就会超过200停下来,位置就相对不准确。而且,速度高和速度低时,过冲的位置并不一样。 如果做。 求思路。。。。

网友A:
谢谢楼主,楼主真是好人呢啊!

网友B(2019-01-04):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有没有大神解答?

网友C(2021-08-30):
设置两个点,一个减速点,一个零点。